[其他] 拆个反人类设计的插座

楼主(2020-09-24):
老旧小区租房陪读,在浴室装热水器,发现一个奇葩的插座,应该是跟房子差不多同年代产品,九十年代初期的吧。
拆了请大家欣赏。

三插距离两插一厘米,最关键的是三插在上面,两插在下面,看来设计者压根就没打算让两个插口一起用。

面板跟模块都是电木的

10A250V,西安02,还带个防伪标,鸿雁牌

地线、火线、零线标识清楚

模块通过三个螺丝固定在面板上
用料还是很实在的,接触片是铜的,厚度没量,不过肯定比现在的插座厚实的多,估摸有半个毫米厚,插脚间隔离做的也很好,安全方面很到位
开模很精细

面板背面,周围一圈是防尘胶垫,年代久远已经变的很硬,也没了弹性。

这款插座除了插口设计有问题外,其他方面还是很值得称赞的,不论是开模还是面板用料还是接触片用料,都很实在,起码比现在的大多数产品做工要好。

因为还要插一个换气扇,这个插座尽管好,但是很遗憾,插了热水器就没办法插换气扇了,只能换掉。

网友:
浴室安装热水器,肯定是电加热,10A都不够热水器使用,这款带防水罩就只用在浴室等潮湿地方,还能让你同时插2个用电器。

网友:
不是人家反人类设计。就是不让同时用两个用电器的,为了安全才这样设计的

网友:
设计没问题,就是二选一的。

网友:
有时因为插头冲突,就算现在的二三插也不一定能同时使用

网友:
看完第一个图片,就知道一定有人说为了安全就这么设计的。

既然如此,那现在二三孔错开布置的怎么说?
现在就不用考虑安全了?

网友:
看材质还是不错滴。

网友:
是比较传统,但这么设计也没毛病,两个一起用也概率不大的。。。当年用好都拔插头的。。。

2.5平方起步铜线才能装2000W左右电热水器。。。

网友:
大功率使用的环境,怕超负荷,所以设计成这样

网友:
现在的新国标五孔不就是这样的?五孔的要么三孔插要么二孔插用,肯定不能同时用,只能说设计很超前。这个使用工况,这样设计没问题。

网友:
其实你也可以说是良心设计,因为慢用户二个一起用电流太大,烧了,所以才这样子设计!!!!!!

网友:
真品,老物件,可能是25年前的。

网友:
这么看下面是不是用来大卡子固定线用的!

网友:
老鸿雁的质量还是有保证的,以前我们摄影棚里的灯光插座都是鸿雁,那时候用碘钨灯打光,单支功率1300瓦

网友:
良心货,换到其他地方还可以发光发热!

网友:
鸿雁也是国货精品,大品牌的

网友:
250V10A ,全铜老货,真的不错。

网友:
还是老货瓷实。。。~

网友:
不是杭州鸿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