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小米手环改防丢报警器

楼主(2020-09-24):
经过一天的思考,把原来的马达换为有源蜂鸣器,这样可以报警寻找物品。
把原来的马达拆掉,换为3V的有源蜂鸣器。淘宝上很便宜,注意一定要有源的那种,无源的接上不会响,有源的蜂鸣器上面的器件,接直流电就会响。

注意外壳上的孔一定要挖的比蜂鸣器上的孔大,要不声音会变小。可以找个很稀的网把小孔贴住防止进异物,我这个是放包里,贴不贴无所谓。
电池换成手机电池,容量1400mAh,原电池是44mAh,原电池能用一个月,我这个理论待机时间是30个月,充一次电用一年估计没问题。
其实可以只用原来的板子,电池用小点的,这样可以做的更小,我没找到合适的电池,想保留原心率测试功能,就这样了,反正是放包里,无所谓了。
在手机APP上点查找手环,会响两声。

心率测试,打开盖子,用手指按住光感处测试,按不好的话心率偏差很大,按好了还可以。
最后来个成品图。三星的小盒子。

网友:
把它缝到包夹层里,和耐克一样搞个高科技产品

网友:
楼主可是有苹果手表的人,这个破手环肯定看不上的,赶紧扔了吧

网友:
能显示时间吗,如果不能显示时间就扔了吧

网友:
光感版能测心率,还有个震动电机

网友:
也有一只, 不知道能怎么个玩法,,,,,,,

楼主:
回头有小盒子了,再改成小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没怎么用过。

网友A:
原理很简单 链接手机蓝牙   断开了就震动,变成叫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很简单 链接手机蓝牙   断开了就震动,变成叫唤。

小米APP没有这个断开提醒的功能,只能手动点查找

网友B(2020-11-21):
有一个闲置着,想拆开看看无从下手,楼主是暴力拆解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闲置着,想拆开看看无从下手,楼主是暴力拆解的么?

只能暴力拆,用剪钳慢慢剪

楼主(2021-05-08):
今天是2021.05.08拆开量了下电池电压,电池电压是4.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