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调光台灯

楼主(2020-09-24):
亲戚的调光台灯不能调光了,让给看看。经检查可控硅MAC97A8(MAC97A8 双向可控硅 1A、800V)击穿。手头没有小功率可控硅,X宝搜。。。。。。三天后到手换上,问题解决,很简单。

看图:

台灯不能调光

灯座---两用

弹簧卡

拆掉帽

分离

内部

简单的调光板

双向二极管DB3

阻容元件

挂了的可控硅

焊下来了

背面

新的97A8

换上后,开到最小

开到最大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97A6也可以代用

网友B:
都改成开关的模式了,现在用LED 节能灯多一些。。。白炽灯也不用调光啊。。。

网友C:
可控硅调导通角,只能白炽灯,在这个论坛买过9.9  led灯能调三挡亮度,还带充电电池,建议更换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97A6也可以代用

手头没有小功率的,拉圾箱里也没有,只好去X宝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改成开关的模式了,现在用LED 节能灯多一些。。。白炽灯也不用调光啊。。。 ...

白炽灯不伤眼。。。。。。

网友D:
还是LED用的舒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炽灯不伤眼。。。。。。

用暖白或者自然光会好的多,别用白光,刺眼

网友E:
有些成串的彩灯(可以调成追逐式、渐暗式)里面就有双向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控硅调导通角,只能白炽灯,在这个论坛买过9.9  led灯能调三挡亮度,还带充电电池,建议更换led。 ...

要是自己的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LED用的舒服多了

据说LED伤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成串的彩灯(可以调成追逐式、渐暗式)里面就有双向可控硅。

感谢鼓励,废板子有好多,就是没有小功率的。

网友F:
小功率的专程到网上淘?用废板上大点功率的更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功率的专程到网上淘?用废板上大点功率的更好啊。

很便宜的,包邮。多要几个备用。。。。。。

网友(2020-12-11):
旧东西扔了可惜,只有继续用

网友:
都是用3A的硅代换几无返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炽灯不伤眼。。。。。。

白炽灯光谱比较宽,LED是RGB对应的窄光谱,     我一直都坚持认为这种光源最护眼

网友G:
前几天也修了一个调光台灯,坏过电容,换了一个,最近又坏了,偶尔亮,偶尔不亮,懒得修了,直接把整个电路板剪掉,220V直通灯泡,中间接了个好丑的开关,直接改成开关式的了,白炽灯、节能灯、LED灯泡都能用了。

很多调光电路板,似乎最高只做到40W,因为我40W、60W的灯泡接上去亮度没啥区别,现在改直通,亮度就上来了。换了个6W的LED灯泡,亮多了。

白炽灯理论上不伤眼,但是因为亮度太低,所以“伤眼”。
LED灯泡理论上伤眼,但是近几年出来很多去蓝光、高显色、阅读专用的暖色LED,效果好很多了,不那么“伤眼”了。

目前来讲,效果最好的还是节能灯泡,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比较容易坏,很多灯泡都是电路板高温烧坏了。但是现在连欧普都不做节能灯泡了,只做LED了。没办法,同样的价格,LED电路多简单啊,赚钱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几天也修了一个调光台灯,坏过电容,换了一个,最近又坏了,偶尔亮,偶尔不亮,懒得修了,直接把整个电路 ...

谢谢回复,LED灯省电,也能省点电费。屋子里开灯太亮,刺激眼压会升高,我听人家说,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