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飞利浦 电动牙刷进水拆修

楼主(2020-09-24):
老婆用的牙刷,说充了电用了一会儿就关机了。我猜就是进水了,一拆开果然……

主板轻度腐蚀,因为没有坏原件,也没断线,钢丝刷刷了下就OK了。

然后量电池电压,居然电池有一个还没电了……但是没电池更换,单独充电后,接着用吧

顺便在主板原件和密封圈出打了一点704上去,加强防水。电池镍片也打胶防水。

楼主:
穿不上图片  手机

网友:
有人说可以用气球密封!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无刷式往复电机,自己买的欧乐壁两节五号电池电动牙刷,改成14500锂电池加占位器用着也挺好,两三年电机电刷不行后买新的才几十元,有便宜的副厂牙刷头配件,原厂的快跟原装飞利浦牙刷头差不多贵。

网友A:
电动牙刷什么都好,就是刷头太贵了,都是玩不起系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牙刷什么都好,就是刷头太贵了,都是玩不起系列了

别买原装啊  原装的还有NFC 不过很多牙刷不支持NFC  所以完全是浪费  10块钱买了8个头

网友B:
肯定不是锂电池的牙刷,否则钢丝刷刷应该会OVER了。

楼主:
看下这次能传了不

将就看吧  发帖有问题  不能显示相册图片  只能显示前3张出来

网友:
应该是65以下的系列

网友C:
谢谢分享!好不容易拆下来了,坏电池不顺便换掉?

网友:
我有一个用了两年,防水圈坏了,老是自动开机,半夜鬼叫,拆开用电吹风吹了十分钟都没能把水吹干。还是鬼叫,只好暴力拆开,发现主板里面还有水。
懒得换防水圈之类的。又重新买了。

牙刷还是飞利浦和松下日产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好不容易拆下来了,坏电池不顺便换掉?

分别充满以后正常使用  没必要换  镍氢电池还是比较耐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锂电池的牙刷,否则钢丝刷刷应该会OVER了。

又没刷电池。。。 刷的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别充满以后正常使用  没必要换  镍氢电池还是比较耐艹

我觉得电芯已经不均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