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表头怎么改直流200a?能改吗

楼主(2020-09-24):
想买来做外接电流表,但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A:
表头并联一个适当阻值的分流电阻进行分流.Igrg=(I-Ig)RR=Igrg/(I-Ig)其中Ig为电流表原量程,rg是电流表内阻.

楼主:
为什么图片一直上传不了。。

楼主:
pgd–5130f表头

网友B:
理论上都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都可以改

怎么改?怎么计算分流电阻?

网友:
电压表电流表改量程,这应该是初中物理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头并联一个适当阻值的分流电阻进行分流.Igrg=(I-Ig)RR=Igrg/(I-Ig)其中Ig为电流表原量程,rg是电流表内阻. ...

能帮我算一下吗?用多大的分流电阻,

网友:
没有看见你用的直流电流表是那种,如果2百安满偏75mV的表,用2百安75mv分流器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帮我算一下吗?用多大的分流电阻,

谢谢你的奖励,我只是提供一个公式而已。其实这个公式上学时学过的,维修指针万用表的时候用过,我又百度一下,至于电流表还真没改过。你百度下,有很多说明的。

网友:
我给你提供的是一个理论算法,实际中,200安的电流表,估计是要用互感器的,直接改估计不行的。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