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论坛首拆--人脸识别测温通行机

楼主(2020-09-24):
疫情原因,国外客户在问人脸识别测温机器,买了几台回来,为了看一下里面的部件,特地拆开:
宣传图片和实物正面图,包装就不上了,无LOGO的中性包装:

侧面看,机器倒角圆润,整体比较轻薄:

背面看,由于购买的是立式的,带一个固定圆管,顶部盖子松开可以调节俯仰角度,思路挺巧妙的,底部是喇叭孔和壁挂安装板固定孔(外壳是通用的):

机器的尾线是9线的,USB、继电器、网络、RS232、韦根都带,功能如下:

下面开始拆开看一下用料,首先拆开后盖下部2颗螺丝,然后把后盖往下拉开,就是前后盖错开,就可以打开了:

这里注意里面有排线,不能打开太多,先要把排线松开才能完全打开,而且可以看到前后盖的固定是内部暗扣卡住的,结合得很严密,前壳上有防水胶条用于密封和使前后壳涨紧:
接下来看一下内部电子件:
首先是显示屏:
鑫美芝的8寸MIPI屏以及定制的转接FPC排线

定制13.56MHz IC卡读卡器,上面盖着的是RFID吸波磁布,防止金属影响刷卡距离和效果的,输出是韦根接口的,把尾线那个韦根输入占用了,所以尾线的韦根输入是空置的:

主控板,视美泰的IoT3288X,2G+8G,带蓝牙和WIFI,专门为门禁设计的一款板子,接口齐全实际很多没用到,3288芯片通过导热硅胶用后盖散热:

USB摄像头和LED灯,摄像头是双目200万像素的,一个黑白,一个彩色,摄像头上套有防尘EVA,防止灰尘进去,带6个红外灯用于活体检测,LED灯是COB封装的长条形红绿白组合灯,每种颜色一条,补光亮白灯,不通行或警告亮红灯,通过亮绿灯:

下面是测温头,使用的是迈莱芯的MLX90621BAA,宽角度的16*4热成像,通过单片机转换为TTL串口信号接到3288板卡,看PCB板号,应该是通用MLX90640的,单片机是STM32F103RCT6:

喇叭是途睿电子GSP60-2,单声道8欧姆1瓦的考勤机专用喇叭,双面胶粘贴的,还好比较牢固:

前盖玻璃是整体粘贴的,设计较周到,红外灯处加了估计是滤光的丝印,LED灯处是白色丝印:

总结:
优点:机器外形时尚,外壳通用性强,从五金外壳来看,是铝材壳料CNC加工的,里面有明显的加工刀痕,还有一些空闲的螺丝孔,推测是使用其他板卡方案的。软件功能强大,目前来看在安卓系统里面这家是最好的,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缺点:3288发热量仍旧是巨大的,老化几个小时外壳就发烫了。基于商汤科技的人脸识别解决方案,存在测温低烧不准,测量照片和电子屏也会显示温度,人为加热额头温度测不准(这个是韩国爆出来的,那边已经下架和禁止销售这个了)。
国外很多地方已经在禁止人脸识别了,国内也已开始人脸信息保护立法,后续对这一块的法规将更加严格,不知道这种产品的最终出路在哪里?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
戴个橡皮人脸面罩就测不出了……。

网友A:
跟台电平板电脑类似的瑞芯微解决方案,上面有一个矩阵传感器应该是非接触测量体温。

网友:
这个行业首选商汤

网友B:
还挺复杂,还以为就是一个手机改的呢

网友:
还是很适用的电器,,辛苦了。

网友C:
终于有点真正智能的产品分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台电平板电脑类似的瑞芯微解决方案,上面有一个矩阵传感器应该是非接触测量体温。 ...

现在就几家做红外热成像的,海曼的没货,欧姆龙的大家不愿意用,据说是效果差,之前是用在高端空调的比较简陋,唯一能大量供货的就剩下迈莱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挺复杂,还以为就是一个手机改的呢

从普通的闸机通行机器上加了个测温模组,软件重做的,外观上来说比市面上八九成其他形状机器要好,软件在安卓机器上面应该是做得最好的几家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于有点真正智能的产品分享了

人脸识别比拼的还是算法,目前这家的机器实测口罩、眼镜都不影响识别,距离远了会提示,非活体会提示,还有一大堆的自定义图片、语音等设置。听说已经有可以空闲播放视频广告的人脸识别测温机器出来了。但是BUG和各种限制也较多。希望越来越智能吧

网友:
外部不错,内部比较随意~

网友:
唉,单位用海康的这玩意打卡。。。

网友:
很想在大头中间PS一个枪瞄十字,来个一枪爆头

网友:
出去做工程最怕的就是中性包装的,找不到资料!中性包装还有个特点就是不是卖的巨贵就是卖的巨便宜!

网友:
重点在测温,大略识别到人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付款彻底禁用人脸识别,太不安全了,测温枪也根本不准没什么用

网友D(2022-12-07):
楼主有微信吗,想和你交流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微信吗,想和你交流些问题。

不好意思,好久没有上论坛了,我威177275316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