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切开硅桥堆,能修复击穿部分吗?

楼主(2020-09-24):
一块小封装的硅桥4脚导通,手边有体积比较大的硅桥,电路板上装不下。
现在把它切开了,测出里面有2只2管子完好,尝试补上损坏的那2只管子,看看能不能将就用一下?

封装尺寸比较小的硅桥4脚导通了

切开

测得有2只管子完好,空缺2只

补上2只管子,表测功能正常了

网友:
测着正常,应该就能用的

网友:
难道穷成这样吗?

网友:
真是人才啊。

网友:
用四个二极管自己搭一个也可以

网友:
真是个人才

网友:
电流太小了吧

网友:
买个新的吧 最便宜的6a 1000v 桥  才2毛钱 还包邮。

网友:
照这个劲头,以后可以拆修集成电路了

网友:
这TM都能补

网友:
是个狠人,临时用就搞4只4007搭一个,我干过这事

网友:
人才直接焊在引脚上不行吗?

网友A:
4个都断了也能修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个都断了也能修复啊。

放四个二极管进去

网友:
芯片级维修啊

网友:
主要是工时费太贵,玩的话比原装的不差。

网友:
又不是很贵 的东西,下次你该修CPU了

网友:
真的是芯片级的维修!小电流使用应该无问题,重载的话补焊的两个二极管很快会玩完。

网友:
真是个狠人……&

网友:
这东西都修?真是大神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