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单相电表

楼主(2020-09-24):
前段时间拆的,简单明了,为拆而拆,没咋说道,这玩意可以说是最简单的电路的吧,比原来那种老式的电表里面东西不一样,应该是模拟和数字的区别,老式的那种电表,老家网改的时候拆下来,几年前被我拆过,纯属就是拆来拿那齿轮来玩的。看看吧打开内部芯片猪容降压产生一定频率感应线圈驱动齿轮
这玩意查芯片时,发现坛里有人拆过一样的,不废话,谢谢观看

网友:
我家也有一个。和这个一样一样的。感觉太廉价太山寨了。

网友:
精度很垃圾,还是阻容降压

网友:
廉价就是低质量的代表参数之一了,真理来的了,不用什么证明过程了

网友:
能不能改个时钟

网友:
这东西的动力是不是一个小的步进电机?

网友:
只是把模拟转盘改成数字电路更灵敏。计数器不错,先用万转130碳刷电机连接转到计数器想办法归零,然后连接微风夹扇转动测量一分钟停止,可以估算每分钟转速。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