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7毫米和11毫米的热熔胶枪哪种适合家用

楼主(2020-09-24):
现在主流的热熔胶枪分为7毫米和11毫米两种,7毫米的大多是低功率20瓦左右价格也比较低廉,可能使用起来预热时间要长些连续出胶也比较慢。11毫米大多是60瓦以上的功率价格也相对高些,但是可能使用时预热和连续出胶会比较快。请教一下大家其他方面还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A:
7mm,原因很简单,经常打折几块钱一支7mm胶枪,对家用来说不算重要的多等一分钟和几乎白捡的价格哪个更有吸引力?
而且不用担心7mm的出胶能力,加热2分钟后只要不换胶棒都是快速出胶

网友B:
家庭使用7的就够了。基本想法就是哪个便宜来哪个。

网友:
哪个便宜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7mm,原因很简单,经常打折几块钱一支7mm胶枪,对家用来说不算重要的多等一分钟和几乎白捡的价格哪个更有吸 ...

是有不少几块钱的还送胶棒也不知道质量如何,不过能用上一段时间也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庭使用7的就够了。基本想法就是哪个便宜来哪个。

看网上便宜的基本都是低功率7毫米的。

楼主:
看来选择7毫米的也应该够用了。

网友C:
买过一个11mm胶枪,不太好用,7mm胶枪2把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过一个11mm胶枪,不太好用,7mm胶枪2把都不错。

我还以为大功率的会比较好用,但是我感觉低功率的可能会比较安全些因为怕出胶口太热容易烫伤皮肤。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选择7毫米的也应该够用了。

我有两个7的一个11的。原来用11的。后来入了便宜货7的,还带胶棒。现在就用7的了。顶天就是多等2分钟的事。家里用,没问题的。如果有需要大量一次性涂胶的地方,那就得买11的。

网友D:
对付用哪个便宜用哪个,我以前10块钱地摊上买的7毫米的,用了10多年,送的胶棒都发黄了。
后来碰上一次便宜的11毫米,送了很多胶棒,就换的11毫米
11毫米比7毫米枪预热时间还长,估计我买的可能瓦数不够。
不过7毫米没有11毫米的用着爽,大量图的时候还是11的给力,偶尔用一次就随便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不少几块钱的还送胶棒也不知道质量如何,不过能用上一段时间也值了。 ...

这玩意儿结构就那么简单,有啥担心耐用的,我的一支伊莱科7mm用了快三年了吧,胶棒都用掉十几包了,不照样好好的

网友E:
刚买了一把  8.9到手返8
9角1把+10根
还说啥?

网友F:
觉得7毫米的不实用,胶棒消耗太快,要频繁续胶棒,麻烦,只适合小孩子粘少量手工用,正经用还是要11毫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大功率的会比较好用,但是我感觉低功率的可能会比较安全些因为怕出胶口太热容易烫伤皮肤。 ...

可能是我买的便宜所以比较差,我买的是科麦斯的。

网友:
家用?用打火机撩一下就好了。有热风枪吹也行。实在不行8毛的电烙铁上。

网友:
不管几毫米的,不滴胶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付用哪个便宜用哪个,我以前10块钱地摊上买的7毫米的,用了10多年,送的胶棒都发黄了。
后来碰上一次便宜 ...

一些杂牌的在网上标称75瓦快递到了看到没有标识是多少瓦的,如果对功率有要求还是买名牌的好些而且价格也不是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买了一把  8.9到手返8
9角1把+10根
还说啥?

感觉热熔胶比胶水和玻璃胶好用而且没有刺鼻的气味价格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觉得7毫米的不实用,胶棒消耗太快,要频繁续胶棒,麻烦,只适合小孩子粘少量手工用,正经用还是要11毫米的 ...

主要就是给小孩做手工用的学校每年都用举办科技节需要小学生制作一些作品,感觉小功率的安全性会好些功率太大就怕喷嘴烫到皮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