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送的无线光猫信号穿墙不行,改装天线

楼主(2020-09-24):
电信送的无线光猫信号穿墙不行,而且从小翼管家看内存温度很高,拆开发现能放个风扇,看起来像是预留位,天线位置有预留,动手加了一个小风扇,从以前家里的无线路由拆了一根天线,信号终于好了,

楼主:
型号是pt926g

楼主:
嗯回复不了?

网友:
这样散热就棒棒的了

网友A:
不错,还有预留风扇位置。。。。我家的就一个和芯片一样大的散热片。。。。。。各种死机。

网友:
跟我家的差不多 我没改散热 信号强度我感觉可以 两堵墙都有 不过我关了 用的k2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还有预留风扇位置。。。。我家的就一个和芯片一样大的散热片。。。。。。各种死机。 ...

其实可以自己装,我说的预留位是画了一下,螺母是我用胶粘在板子上,下面垫一下,供电直接取usb电

网友B:
心里安慰而已,发射功率限制住了,加根馈线不会有很大改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心里安慰而已,发射功率限制住了,加根馈线不会有很大改观

这个怎么处理有教程吗,如果拆下他的一根换我的行不

网友C:
   应该是友华的光猫,一个千兆口,三个百兆口的,这种光猫经常死机,特别是四川的天邑网关,用的博通芯片,芯片上就一片铁皮做散热,热死了。经常要重启电源,后台看温度,经常在65度左右,后期的加了散热片,稳定些。

网友D:
没必要,要吹风扇也应该往外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友华的光猫,一个千兆口,三个百兆口的,这种光猫经常死机,特别是四川的天邑网关,用的博通芯片 ...

是的手机软件看温度七八十度,有时候卡得要死,现在温度低了不少6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友华的光猫,一个千兆口,三个百兆口的,这种光猫经常死机,特别是四川的天邑网关,用的博通芯片 ...

我这上面没有任何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要吹风扇也应该往外吹!

增加空气流动也有散热效果,从70多降到60以内,虽没有外往里吹的效果好,但是这样恢复后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改装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友华的光猫,一个千兆口,三个百兆口的,这种光猫经常死机,特别是四川的天邑网关,用的博通芯片 ...

说错是四十度以下

楼主:
保持在四十度以下,网速也上来了,之前的网速问题应该也是温度引起的,恢复后跟没拆一样,虽然散热达不到最完美要求但是还是有散热的作用

网友E:
风扇积灰太严重了,如果有机会加个滤网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风扇积灰太严重了,如果有机会加个滤网会好点

我家光猫桥接的,我就用导热硅胶直接粘死了一个老主板主板南桥的散热片在上面就好了

网友:
话说运营商光猫的无线不是给我们用户用的,天线基本上都是老鼠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