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LXH-GJ17L3显示器开机亮一秒就黑屏通病维修

楼主(2020-09-24):
退休多年的老同事回单位找我修显示器,开机亮一秒图像都正常然后就黑屏。

老掉牙的联想LXH-GJ17L3液晶显示器,已经不值得修了。花钱买就得电脑全部更新了,省钱用着吧。

2015年年度给他修过一回

太节省了,特殊的接口从电源上取的12V直流电源。上回电源坏了,我还帮他把插座从坏电源上改到挡板上了。修它还得备个12V4A的电源测试

一体的外框卡扣固定,拆出主板

电源和高压板一体

上回是C5706爆了,我4个全更换为C5707

上回网上备件买的是维修套件

多备的4个C5707还在

高压包的备件给他换上,怕再出问题。再坏就直接买新的吧

查看电路板,发现是2个电感的右侧一个引脚虚焊。这中板子的维修,高压包,电感,5707,中间的电容,都必须加焊才稳当

装回

修复

网友:
我月初换电源板修好了一台22寸,用了2星期不到又废了,查了一下现在价格,根本连修的动力都没有

网友:
技术高,一下找到问题所在!赞!

网友:
我也拆过两台这种显示器,外接12V电源是从电脑主机电源上取电的。显示器电源板子上就是那个C5707容易坏,还有电容也很容易怀孕,估计是太热了。

网友:
改成LED成本并不是很高,灯条加驱动也就是十几块吧,改完还省电了。以前还给显示器换灯管呢,后来直接改LED:lol:

网友:
送佛送到西,坏了就找楼主保修

网友:
牛人啊,这技术杠杠的

网友A:
楼主,我一台Aoc的显示器,现在动不动就会黑屏一下,然后马上就又好了。这样的问题该怎么维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一台Aoc的显示器,现在动不动就会黑屏一下,然后马上就又好了。这样的问题该怎么维修呀?
...

引起故障的原因很多,先代换明确是主机还是显示器故障。显示器的话一样也是高压板的问题,先补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一台Aoc的显示器,现在动不动就会黑屏一下,然后马上就又好了。这样的问题该怎么维修呀?
...

我的AOC显示器,显示不稳定一段时间以后干脆罢工了。换了一颗35V1000UF的电容。换成50V的了,已经正常工作2年。

网友(2021-04-05):
我的和楼主修的同样显示器,在使用中不规律黑屏电源指示灯也灭了,测电源没有输除了,换了一个电源,还是自动关机,按开机键可以重新开机。拆机检查没有找到毛病,把看似有虚焊的地方都焊了一遍,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请问楼主接下来还应该检查哪里?
以前开关机电路有问题更换了Q201和Q202修好了,这用了有一年多了又出问题了,请楼主指点一下现在该如何维修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