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Pce505墨盒能用什么碳粉

楼主(2020-09-24):
买了一台打印机,惠普2055d,想干一个小的打印店,要控制打印成本。打印机用的是ce505墨盒。
这个墨盒的配套碳粉比较贵。想请教一下能不能用其他的粉?听人说好像cb435,cb436的可以。

还希望有高人解答以下两个问题。
为什么格之格的那个晒鼓这么贵?好像一个要70块。

如果想降低成本的话,该在哪个地方降低成本?纸张还是碳粉,现在用的a4,12.5元500张

网友A:
你买机器的时候不考虑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机器的时候不考虑好

其他的好像也便宜不了多少。

网友B:
为什么不咨询我,看看,走了多少冤枉路。你应该买惠普M1005或者M1136,耗材又便宜,质量有稳定。而且硒鼓可以用易加粉。多美

网友:
公司用的1136和1007都硒鼓通用,易加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咨询我,看看,走了多少冤枉路。你应该买惠普M1005或者M1136,耗材又便宜,质量有稳定。而且硒鼓可 ...

好吧,打印纸用什么合适

网友:
打印机最花钱的就是耗材了,,越贵的打印机(平均下来)耗材越便宜

网友C:
打印机不光考虑机器价格还要考虑后期耗材的价格。想开店还整这种低级错误。

建议买格之格鼓,打完了可以买莱盛的碳粉 加个两次粉 扔掉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印机不光考虑机器价格还要考虑后期耗材的价格。想开店还整这种低级错误。

建议买格之格鼓,打完了可以买 ...

一个鼓加粉最多可以打多少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鼓加粉最多可以打多少张

加粉跟你买新鼓张数是差不多的   但是你说具体多少张这个没法回答,纸黑的部分多张数就少,是根据碳粉的消耗量看。

网友:
有一天HP 2035,用1020的粉就可以了。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咨询我,看看,走了多少冤枉路。你应该买惠普M1005或者M1136,耗材又便宜,质量有稳定。而且硒鼓可 ...

是啊,上了贼船,只能出掉机器再买

网友:
很好奇墨盒是怎么加碳粉的

网友:
惠普2055D??自动双面打印机,很不错,虽然是老机器,加粉也容易,惠普12A的碳粉应该可以,新硒鼓用完了好加粉,简单,不会的多拆几个试试就知道了,我记得是硒鼓一边一个销子,用美工刀翘点起来,在用尖嘴钳叼出来就可以了,百度加粉吧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