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两个铭伟350W开关电源改可调并联运行

楼主(2020-09-24):
今天没事,想把两个铭伟350W开关电源改可调并联运行,可实际一操作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单个运行都正常,两台的调流和调压用两个10k的多圈线绕电阻,494的辅助电源两台共用一个,但经常自激叫,输出线并上后不叫了,空载调压正常,负载上到5A多了,5.7V时有轻微自激。正在调试。

楼主:
只接的电压表,电流表没插,不算,用钳表测的电流。

网友A:
两个开关电源直接并联?这样不太可靠吧

网友:
记得开关电源 相同规格的可以串联,
相同规格并联好像也不行,更不用说改了可调了。

网友:
并联共用一个供电后,输出端各项参数也是并联关系了,那494检压检流都会有变化的吧

网友B:
输出分别加大功率二极管防反灌就能并联了,

楼主:
炸管了?正忙着修复!

网友C:
楼主,可调电源不是这样玩地。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可调电源多,让给我一个就不出现这种问题了。

楼主:
两个管子换上了可还是不工作,看来还有其它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开关电源直接并联?这样不太可靠吧

只要电压一样,或者只有微小差别,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输出分别加大功率二极管防反灌就能并联了,

输出整流二极管就有防倒灌的了,最多是对电容充电。。

楼主:
由于没有大负载,后期用粗铜丝代替,慢慢调整电流,前期还行,可能是电流调大了,到26A的时侯炸管了,单机最大输出能上到13A,理论并联应该26A的,可两机并联好象达不到理论值,23A应该没问题,虽然这次炸管了,但也得出双机并联输出改可调也是可行的,只是最终负载不要加的太大!上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输出整流二极管就有防倒灌的了,最多是对电容充电。。

494的电压采样在整流管后面,其中一个电压比另外一个高的时候,实际电压低的那个494会不会自己进入懵逼状态,我明明已经降低输出了,怎么电压还那么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494的电压采样在整流管后面,其中一个电压比另外一个高的时候,实际电压低的那个494会不会自己进入懵逼状 ...

如果电压高于另一个的输出电压,那个电源就会停止PWM输出,高电压的输出电流。并联电源,需要大负载大电流,把高电压输出的电压拉低,低电压的才能出力。所以要求两个电源的输出电压尽量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调电源不是这样玩地。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可调电源多,让给我一个就不出现这种问题了。 ...

我也不多,就在论坛里买了两个铭伟350-27V,改了两个可调电源,由于没有共阳肖特基管,也没有高电压的电压电流表所以就没改90V。今天突然想不能加高电压还不能加电流吗,所以改成并联!这下没的玩了,等修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压高于另一个的输出电压,那个电源就会停止PWM输出,高电压的输出电流。并联电源,需要大负载大电 ...

两个机子的输出是并联的,输出电压应该相等的,一开始两个机子的输出没并联电源自激的厉害,根本工作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机子的输出是并联的,输出电压应该相等的,一开始两个机子的输出没并联电源自激的厉害,根本工作不了 ...

这款494容易自激,再并联很不稳定,有的电源会设计有并联联机接口

网友:
相互干扰了,单独的输出加磁环看看

楼主:
本身494改可调就容易自激,再加上并联肯定会有一些不利的因素在里边,不过做这个就是为了发现问题而改掉不利因素而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