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鹏充电器打隔……

楼主(2020-09-24):
今天修个充电器,输出电压59Ⅴ,电流2.6A 换掉烧坏的元件,空载插电,电源灯一闪一闪的,输出端接一只电饭锅,还是一样,是不是没有修好?照片怎么传不上去?

楼主:
照片怎么上不去?

网友:
换的这些都没问题,你可能还有元件没查到,比如辅助绕组那个15欧电阻没换

楼主:
初级、次级基本上都测了,光耦也正常!

楼主:
UC3842旁边16Ω电阻也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UC3842旁边16Ω电阻也正常……

7脚供电线路上的元件查了正常么

网友:
次级稳压管是否击穿

楼主:
7脚元件在线测无异常,次级稳压管在线也正常……

网友A:
换光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光耦试试。

2只都拆下来测量过,好的。

网友B:
输出端限流电阻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限流电阻烧了

那样的话输出端就测不到电压,并且应该是绿灯常亮,跟空载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2只都拆下来测量过,好的。

不是叫你拆下来测量,是叫你换上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叫你拆下来测量,是叫你换上一个试试。

换了也一样……

网友A:
通电测量3842的7脚电压,最高多少,最低多少?是否稳定?在7脚并联一只47uF的电容试试。

网友:
输出大电容(470UF63V?)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测量3842的7脚电压,最高多少,最低多少?是否稳定?在7脚并联一只47uF的电容试试。 ...

已经修好了!变压器下面线摔断了,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热心的坛友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