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驰伟电源排插拆解 + 改电容滤波

楼主(2020-09-24):
今天为大家带来滴是刚到货的驰伟排插

先来开箱。环保包装

看到了今天的主角

老规矩,展示下工具 60合1 S2

选取其精华,开干

可以看到是一体铜的,焊点比较饱满,还不错9.9值了。

今天的男二号,X2电容 0.1uf,由于内部体积所限 这里选用的10mm脚距的小尺寸电容。

先试试。哦豁 ! 好像挡到了

没办法,刀片大法

切的还算干净

试试,可以盖上。完美!

吧脚掰下,套上热缩管绝缘

掰好后试下,两个脚都能穿到洞里

焊上锡,保证焊点光亮  无死角

盖回去,拧上螺丝。结束!

网友:
感觉没必要加这个

网友A:
装个电容能抵抗液晶黑屏不?

我这边有个液晶显示器,同路的插排上有其他用电器,打印机什么的,拔下来打印机,显示器就黑屏几秒钟。
线上加了磁环,没好,不知道加个电容行不行

网友B:
这个电容加进去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加进去有什么意义呢

X电容抑制差模干扰

网友:
这个电容是干啥的

网友C:
反正拆开了并几个亚敏电阻进去 20D471k 火零 并一个  火地并一个  零地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拆开了并几个亚敏电阻进去 20D471k 火零 并一个  火地并一个  零地并一个 ...

压敏电阻主要抑制浪涌的,单独用很危险 必须要串温度保险。
想法很好  但是,这个内部空间。。。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个电容能抵抗液晶黑屏不?

我这边有个液晶显示器,同路的插排上有其他用电器,打印机什么的,拔下来打印 ...

我的也是!每次插拔风枪的时候显示器都会黑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敏电阻主要抑制浪涌的,单独用很危险 必须要串温度保险。
想法很好  但是,这个内部空间。。。不够 ...

配合空开或漏保 温度开关基本用不到  插排里的空间还是很充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个电容能抵抗液晶黑屏不?

我这边有个液晶显示器,同路的插排上有其他用电器,打印机什么的,拔下来打印 ...

你显示器电源不行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加进去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你家用的都是知名品牌的电器,那就没必要。电源里都有X电容Y电容。

网友:
觉得作用不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拆开了并几个亚敏电阻进去 20D471k 火零 并一个  火地并一个  零地并一个 ...

压敏电阻要串联保险丝或者热保险丝的特别是零火之间。。。

网友:
并开关两端,其实更实用

网友:
看着挺奇特的,

网友:
里面不错,看上工具了

网友:
再加一个零几年机箱电源拆下的被动滤波电抗器上去,不过要注意避免升压谐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家用的都是知名品牌的电器,那就没必要。电源里都有X电容Y电容。

只要是正规品牌,不是山货都应该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个电容能抵抗液晶黑屏不?

我这边有个液晶显示器,同路的插排上有其他用电器,打印机什么的,拔下来打印 ...

试试在屏的VESA安装螺丝,稳固连接一条2mm以上的多芯导线,接到机箱靠近显示输出端子的外壳上,电气上要可靠联通。如果可以的话回复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