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了一根万用表测试线

楼主(2020-09-24):
无聊焊接了一根万用表多头测试线
无过程图片只有成品图片
用料:杂牌万用表表笔一套,小号铜夹4个,若干超软硅胶线
结果:满意,内阻比我手上任何一根万用表原装线线阻都小。

网友A:
表笔是什么线材,看似很软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笔是什么线材,看似很软把?

超软硅胶线材,图片有说明

网友B:
有制作过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制作过程就好了

制作焊接好后才想起拍照,不过这种制作不需要什么详细过程吧,找套万用表表笔锯掉不需要的部分,找合适的线材及材料一焊就OK,看图片就知道我才用到笔的探针部分及笔身一段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作焊接好后才想起拍照,不过这种制作不需要什么详细过程吧,找套万用表表笔锯掉不需要的部分,找合适的 ...

我也做过表笔和测试夹测试夹做了两套一大一小都是硅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