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98轻载钻可以换金属夹头吗

楼主(2020-09-24):
看到论坛里面有人卖日本金属夹头,请教一下这个可不可以换?最好有换过的说一下过程和难易程度。

网友:
都说了,轻载钻,干嘛非得换重载钻的夹头,不闲重

网友:
可以,但没必要,所谓的塑料夹头就外面那一圈是而已,里面都是全金属,我都想把金属夹头换成带棘轮的塑料环了,屁用没有的东西

网友A:
这原装夹头质量不错,但是拆不下来,暴力砸也砸不下来。我的从40cm高度摔了一下,主轴锁摔松了,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原装夹头质量不错,但是拆不下来,暴力砸也砸不下来。我的从40cm高度摔了一下,主轴锁摔松了,不知道怎么 ...

。。。 你是闲鱼那个200卖的吧 一般反丝螺丝下下来后卡个直角六角披头最大档高速几下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原装夹头质量不错,但是拆不下来,暴力砸也砸不下来。我的从40cm高度摔了一下,主轴锁摔松了,不知道怎么 ...

可以用批打下来

网友:
我拆了,后悔了。

网友:
如果这个电钻你追求同心度,对旷量比较讲究的话,可以换金属夹头,有很好改善。

网友:
不是中间那个螺丝,那个螺丝已经拆下来了,然后用夹头夹着内六角,拿锤子敲都敲不下来,里边齿轮跟着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你是闲鱼那个200卖的吧 一般反丝螺丝下下来后卡个直角六角披头最大档高速几下就下来了 ...

不是,没有卖。不是中间那个螺丝,那个螺丝已经拆下来了,然后用夹头夹着内六角,拿锤子敲都敲不下来,里边齿轮跟着转

网友:
这箱子还挺匹配的,准备在拼多多入手一个,价格还真不贵3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没有卖。不是中间那个螺丝,那个螺丝已经拆下来了,然后用夹头夹着内六角,拿锤子敲都敲不下来,里 ...

用六角也可以吧!多打几下,我也是这样拆出来的

网友C:
一个好夹头,价格也不便宜了,还不如当初就直接买5282,要是觉得夹头还不够好,买5289,那个夹头,咸鱼上150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好夹头,价格也不便宜了,还不如当初就直接买5282,要是觉得夹头还不够好,买5289,那个夹头,咸鱼上15 ...

买的时候觉得5282没这个好看

楼主:
算了不想拆腾了,觉得这个钻质量不行。

楼主:
昨天安装了两架床,轻量级使用了一下,最后档位调节圈卡死拧不动了,把机壳拆开重新装上又能拧动了

楼主(2021-10-31):
一年多以后的今天把夹头取下来了。买了个金属夹头还没有到货。

网友D:
怎么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拆下来的?

用PH3的批头,用活扳手卡住批头,电钻往下按在桌子上拧,把夹头里面的螺丝反向拧出来。然后夹头夹住内六角,电钻开着反转转着的情况下,在地上打两下就取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PH3的批头,用活扳手卡住批头,电钻往下按在桌子上拧,把夹头里面的螺丝反向拧出来。然后夹头夹住内六 ...

谢谢,迟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