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三星E2220W显示器拆机

楼主(2020-09-24):
三星E2220W显示器,22寸的16:10显示器,买了9年了,比较早还是CCFL背光的,一直很好用,最近发现屏幕出现一条竖线,所以决定拆开看看。显示器正面
显示器背面
显示器没有螺丝,全部卡扣设计,我把显示器反过来,从地下开始用一字螺丝刀撬卡扣,很容易撬开。
撬开后取下背框
拔下灯线、按键控制线及显示屏连接排线
取下电源驱动板及液晶屏驱动板
取下液晶屏边框,便可以看到液晶屏

网友A:
这种机器拆开没修了吧,一句话都没说下去了

网友B:
有竖线一般拆机也没法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拆开没修了吧,一句话都没说下去了

尝试着修复了下,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竖线一般拆机也没法修

是的,软排线和屏幕或者基板接触端开胶了,或者软排线坏了,基本不能修了,尝试着修复了下,失败了。

网友C:
这么老的显示器没几个钱,没有太大投资必要,现在显示器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老的显示器没几个钱,没有太大投资必要,现在显示器很便宜

是的,现在新的才几百块,而且这种CCF背光的,灯管寿命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