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同样是ac无线,5G,为什么有的手机快几倍。

楼主(2020-09-24):
我家300m的带宽,ipad两个新款的都能跑满,新手机vivo y51s,三星芯片的5g手机能差不多跑230m 其它的手机和电脑无线最多70,80m
是什么原因,买手机时能查到这个无线规格的参数吗

网友:
有的是1*1mimo,有的是2*2mimo

网友:
能用5Gwifi的基本都能跑满,2.4G干扰太多,除非足够近,否则基本跑不满。

网友:
很多终端不支持ac的。。。
如果支持,也要看频段宽度40、80Mhz和信号质量。。。

不是显示满格就一定是满速。。。

楼主:
手机的频段宽度在哪看

网友A:
用电脑来举例吧。

电脑无线网卡很多都是150M的,很少有300M的,就算是300M也跑不满;至少要450M以上的5G频带才能容易跑满300M宽带。

手机其实是同理。

苹果手机,电脑,平板都不怎么吹嘘参数,一般都是默默的用了,一般用户也发现不了;只有在意参数的人才会发现苹果贵的原因。

其实苹果从5S开始就默默的支持5G的wifi频段;这些基础的东西没必要说,说了大家也只是比参数,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
现在都是2*2的模式了,之前的可能是有些慢,  ,无线5G速度可以到886M

网友B:
我家200m的移动宽带,p40,荣耀10,荣耀20s,nova5i,苹果7,ipad,基本都能跑满,有时甚至跑到300m左右。我家还有个好久不用了的魅蓝note6回头有空试一下

网友:
等你下大片的时候,区别就出来了。手机Wi-Fi参数都没有,测机指令一般也只能测试速度,不会告诉你芯片型号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脑来举例吧。

电脑无线网卡很多都是150M的,很少有300M的,就算是300M也跑不满;至少要450M以上的5G频 ...

5s不快,ipad 比5s快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200m的移动宽带,p40,荣耀10,荣耀20s,nova5i,苹果7,ipad,基本都能跑满,有时甚至跑到300m左右。 ...

我mate10也跑不满。mate10只能跑到30多。也是2 mimo的。5s能跑到80,小米max都能跑到80-90
ipad可以跑到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