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三星E2220W显示器,一线屏修复失败

楼主(2020-09-24):
三星E2220W显示器,22寸的16:10显示器,买了9年了,比较早还是CCFL背光的,一直很好用,最近发现屏幕出现一条竖线,用手按一下竖线位置的屏幕上边框,竖线就会消失,但是一会儿还是会出来,而且线的颜色还会变化,所以决定拆开看看。

故障现象,一条线,颜色会变化,位置固定,用手按压线区域上边框就会消失,但是一会儿还是会出现,由于线位置固定,而且无信号输入也会存在,所以初步判断是液晶屏和液晶屏基板的柔性排线出了问题,应该是胶脱焊或者排线出了问题。

拆机,全卡扣设计一颗螺丝都没有,直接一直螺丝刀撬开,很容易。

取下背壳

拔下灯线、按键线、液晶屏排线

电源及CCFL高压驱动板,液晶驱动板照片

拆液晶屏金属边框,很好拆,螺丝刀撬下即可,只是三星显示器用的都是软屏,要小心点别太暴力,不然屏幕容易受损。

之前标记了竖线位置,找到对应的柔性排线,常规维修是热风枪加热使导电胶融合,取下软排线+清理残胶,更换软排线重新上胶,由于没有压屏机、背光操作台、电子放大镜、导电胶、软排线没法重新按照标准流程进行操作。
我的想法是将柔性排线和液晶屏接触地方,正反面都用纸垫上,这样可以挤压液晶屏和排线的接触,使其受力压紧,排序和基板接触地方也用这种方法进行挤压,促使他们受力压紧连接。

用纸垫上以后在小心将屏幕放进屏幕框,一定要小心对整,三星屏都是软屏,对不正千万别按金属框,纸也别垫太厚了,不然受力太大液晶屏容易裂。
按照相反顺序装好,插电发现还是有线,我估计是软排线出问题了,也没有修复价值了,凑活着用吧,不值当去维修点重新压排线修复了,CCFL背光老显示器不值钱了,就不再折腾了。
也可以试试用电烙铁,上平头,将液晶屏和基板软排线接触地方贴上铝箔胶带或者高温胶带,然后用烙铁拖下,让烙铁加热导电胶使其融合,相当于重新焊接一次,但是这个方式只能靠运气,有可能修好,但是大概率会越弄越严重。

网友A:
22寸的二手好像200多块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寸的二手好像200多块能买到???

是的,还得是好牌子成色好的,现在22寸全新的才几百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