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3D打印机(5)--Klipper固件

楼主(2020-09-24):
最近混到了一批便宜的树莓派,拿来安装Octoprint。它可以安装klipper,配合2560或者LPC1768,刷Klipper固件,据说效率很高,特别适合2560这种8位主控升级改造。

这是klipper的官网链接https://www.klipper3d.org/,都是E文,浏览器安装个翻译插件,就能对付了。

按照官网步骤,一般可以很快就安装完成的(前提是必须更改为国内的源),下来调试阶段,才是最大的坑

这里有几个重点提示:
1、官网的网页说,每次更改printer.cfg后,需要运行restart指令,实质上表述得不清楚。正确的指令是 FIRMWARE_RESTART。

2、常用的几个指令
   查询核对限位器状态QUERY_ENDSTOPS 。如果状态不对,就取反对应的endstop_pin。例如,样本里面的Ramps主板,原来endstop_pin: ^ar3。我的更好相反了,那就再安然前面加个!,变成这样  endstop_pin: ^!ar3
   检查电机使能引脚是否正确STEPPER_BUZZ STEPPER=stepper_x修改enable_pin: !ar38
   检查电机转动方向(更改dir_pin: !ar55
    检查脉冲数是否正确(更改step_distance: .0125)。它的计算就是马琳固件轴步数的倒数。看是否设定正确,就在octoprint控制面板上移动100mm,看看实际移动距离。

网友A:
这些命令怎么发送给打印机?

楼主(2020-11-05):
引用 网友A:
这些命令怎么发送给打印机?

klipper是跟Octoprint配套使用的,命令是通过Octoprint的终端界面输入的

网友(2021-04-11):
引用 楼主:
klipper是跟Octoprint配套使用的,命令是通过Octoprint的终端界面输入的

楼主你好,可以麻烦给一个配合2560使用的printer.cfg文件吗?我的邮箱505329191@qq.com感谢

网友(2021-12-10):
我也是刚上的KLIPPER,确实方便太多了。
就是配置文件调得头疼。

楼主:
在下载的klipper目录/home/klipper/klipper/config下面有许多现成的配置文件,认真找找,常用的ramps V1.4/1.5/1.6主板和MKS genl主板都已经有大佬风险出来了,可以省不少时间

如果找不到你对应主板,可以根据主板的pins图和对应marlin的主板配置文件,自己写对应的printer.cfg

楼主:
现在树莓派太贵了,没有一点性价比。一个3B二手都要300+,疯了

如果想省心想便宜,我推荐电视机顶盒玩客云,100不到就可以玩。但是玩客云没有WIFI,而且MCU是S805,32位机器,性能略低

如果想性能好一点,建议用机顶盒。可以到小黄鱼搜索  3D打印机上位机 才100+

网友(2022-03-01):
这个和马林有什么优劣吗

网友(2023-08-21):
自制3D打印机

网友B(2023-12-29):
电视机顶盒能刷这个系统?

网友(2025-09-09):
引用 网友B:
电视机顶盒能刷这个系统?

能。。好多人在买。还是买手机吧。。我用的是X86的触屏电脑。。因为我不差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