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是什么用

楼主(2020-09-24):
  百度了知道是mos管

网友A:
是MOS管,早期的有刷车用这玩意

网友B:
是个理想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MOS管,早期的有刷车用这玩意

这个一个输入输出  都不知道用去干啥了  能做550缓启动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一个输入输出  都不知道用去干啥了  能做550缓启动不

我以为冰山一角呢,原来是全部啊,测一下输出端输入端分别接MOS的哪个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冰山一角呢,原来是全部啊,测一下输出端输入端分别接MOS的哪个端 ...

背部接输出  右边输入  两个103电阻  两个电容  有一个应该是玻璃稳压的

网友:
这个估计是个防反接或过压保护板

网友:
最好用可调电源,多圈电阻和负载电阻等,搭接一个真假功率管测试电路,现在几乎是山寨的LM2596和MP2307,4056和山寨功率管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个理想二极管吧

你说的真没毛病   测试了一下  接上去就降压0.6v左右  感觉就是二极管一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