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bosch 18v 博世 电池 换电芯。

楼主(2020-09-24):
最近把手里的威克士12v的电钻、电锤、万用宝、曲线锯。陆陆续续的都出手了。
12v的力气太小了。把手里的工具都换成了博世的18v的平台。

博世的18v平台没有数字协议,一些不常用的工具也有国产的通用型号。
像我这种做弱电工程的,无线工具还是很实用的。

无刷的买不起,我也不是抚摸党,
入了博世的18v有刷电锤,带冲击的充电钻,无刷电扳手,吸尘器。
另外还有欧堡的无刷角磨和一部分无刷工具是通用博世电池的。
这些都是某鱼买的。平均300块钱一个。便宜又好用。

买工具的时候自己组了3个4ah的电池包和充电器。后来发现充电钻用厚电实在是太重了。

某鱼上买了3个8块钱的薄电。进水的。拆开洗洗。换换电芯一样用。(主要是穷)
4ah的以前剩下了一套。这下一起做了。

洗刷刷后晾干。电池也到货了。

↓平均内阻13.5。sony三洋的35a放电的可以到10。但是太贵了。
一节sony买力神两节。寿命也没觉得能多出一倍。

排好队,分座位。

这个是厚电,原装的就是按照这个方式连接的。

这个是薄电,也是按照原装电池的连接方式。

请出我的双变压器点焊机。死沉的,焊的一般般。不会用。

电池组好测一下内阻。

焊点这样是因为什么?不懂这个,哪位大神可以帮我看看?

连接最长的一个镍带,镍带两边要贴上胶带防止短路。下面还要垫青稞纸。

用吸锡带两条并在一起焊接这里一定要小心。短路了会爆炸的。

吸锡带套腊管

厚电的电量显示已经可以工作了。

我买的薄电没有电量显示。正负极是交叉的。原装就是这样连。我也不懂为什么。

电路板背面线路。偏偏照糊了。

有两个电阻。NTC是5k的跟别人家的不同。
博世有一种带保护板的电池通过断开ntc信号来保护。要原装充电器配合才可以。
我的充电器是自己改的所以保护板的那种就没意义了。
博世的电池实在是太粗野了,据说他们对电池一致性要求很严格。

组装完成。

用吸尘器试一下,可以工作。力道不错。

薄电也没问题。

M币被我搜索没有了。请大家多多赏币。。。

网友A:
太多充电维护麻烦,几十块货色有2个就行,其他都换成220的了

网友B:
好坛友 心得舍得和坛友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多充电维护麻烦,几十块货色有2个就行,其他都换成220的了

性质不同,我的工具每周有三天都要用。所以不存在维护的问题。220的拉电线太麻烦了。翻窗跳墙的来回耽误时间。没有什么重载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坛友 心得舍得和坛友分享

主要是没有M币了,连搜索都用不了了才发现被我挥霍的一干二净。。

网友C:
这电池在哪儿买的?什么价位?我也准备弄一下,几个钻电池放的都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在哪儿买的?什么价位?我也准备弄一下,几个钻电池放的都老化了

某宝的。6.5一节。搜力神动力18650就行。
我有一组12v的用了两年还可以。
那个时候我还没内阻仪。
所以如果上当了我也不负责啊。

网友:
感觉点焊的点太多了,4-6个就够了;发黑是因为焊接电流太大!

网友:
电池组的漂亮  很实用
现在不知道大有20v电池协议问题   有没有人解决了。。。

网友D:
我的个天,这是真的,博世居然没保护。。。。。。。

网友E:
点焊机的焊接时间要降低一些,焊点都透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点焊机的焊接时间要降低一些,焊点都透了不少,

正解,我也觉得是点焊的时间没有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点焊机的焊接时间要降低一些,焊点都透了不少,

多谢。我调一下试试。这个点焊机驱动板是双脉冲的。是不是也要设置成单脉冲的?有时候会粘焊笔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我调一下试试。这个点焊机驱动板是双脉冲的。是不是也要设置成单脉冲的?有时候会粘焊笔 ...

设置改为单脉冲吧,我也是双变压器点焊机,我平常0.2mm镀镍只用到19%功率,单脉冲模式。

网友:
博世的电池是太粗野,容易组合。

网友:
都说博世质量一般,我感觉还行。。。

网友:
博世18的电池真心好,买了壳子自己很方便组装。焊点发黑应该是时间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个天,这是真的,博世居然没保护。。。。。。。

不要大惊小怪好不好  博世的放电保护在机器上 是一体的   充电用原装充电器充更不用担心

网友:
博世电池确实简单好弄,就是机器较贵,手上也有18V平台,电池一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