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华秋电烙铁怎么调?

楼主(2020-09-24):
华秋电烙铁到了,10元搭了个焊锡,加几个盒子。

还没试用,不过好奇的是旋钮没有对应外壳的对准位置,比如我要调节350度的话,
是应对着A, 还是B、C、D位置?

这个旋钮并不能转一圈。什么位置温度值都无法全对上。

网友:
里面原件很少

网友:
其实我也有这个疑问,而且我觉得不用纠结,因为本身这玩意就不是恒温的好像...

网友:
这个只是调温烙铁,不是可调恒温的。这个不应该标上温度,或者只标示大小方向就行了,或者标示功率大小调整方向。

网友:
买一支国产特细记号笔,没必要百乐日本等太好的,大概把旋钮调最低很难融化焊锡,在最低温度数字记号笔标注。如果是修手机商店,借另一支烙铁烫痕迹标注。

网友:
放暗处看灯的亮度有变化
顺时针增大。
我眼神不行了, 拿个记号笔,柄上点一点,圈上点二点。

网友:
应该是B位置吧,你图2里的情况表示设定目标温度为230度。

网友:
这准确来说不是调温,是调功率,档位和温度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最低档也能飙到350,旋钮的作用是调节回温功率,开机都是60W左右加热,到达一定温度后根据你电位器决定后续的加热功率,最低档是8-10W左右,最高档是30W,

网友:
感觉还么有936好,虽然936体积大点

网友:
怎么弄到的,进去怎么没有看到活动

网友:
样子不错,怎么这么便宜,哪里买的?

网友:
跟着感觉走吧,调到能化锡就行

网友:
我测试了,调到b功率最小12瓦,最大57瓦。

网友:
怎么不包邮了,10元运费。

网友:
几十元的大白菜也挺好用的 5s化锡了

网友:
我很赞同是B位置

网友:
还没买,
只是爱好者,然而一年就用几次烙铁而已,家里有一个普通的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旋钮逆时针扭到头,最低温度贴纸对应的位置就是标记点

网友:
B点,温度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