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问题,电瓶车充电器48v的可以直接给21.6v的直流电钻供电吗?

楼主(2020-09-24):
电瓶车充电器48v的可以直接给21.6v的直流电钻供电吗?会不会烧马达?加个5到60v的直流电机20a脉宽调速器是否可以解决

网友:
不能,电压太高,电流太小。电机启动电流大。

网友:
不能,电压太高会烧线圈

网友A:
这问题问得很模糊
压电陶瓷打火机的电子按压瞬间电压1w8,能电死人吗。汽车电瓶短路电流数百A,能电死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得很模糊
压电陶瓷打火机的电子按压瞬间电压1w8,能电死人吗。汽车电瓶短路电流数百A,能电死人吗 ...

支持层主回复。

电学基本知识,永远是最有用的

网友:
加强学习,不能当电盲

网友B:
48V一般不会是一组吧
楼主转个弯,用48V抽头24V或18V 可在外应急用一下。

电瓶车用48V  的电流带把手枪转?没问题,48V下烧了也没问题(电流不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8V一般不会是一组吧
楼主转个弯,用48V抽头24V或18V 可在外应急用一下。

你没看仔细,人家是说用电瓶车的充电器来带动电钻。
肯定不行的,电瓶车充电器的输出电流也就2-3安,启动不了电钻。至于48V电压,通过脉宽调速器调节倒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看仔细,人家是说用电瓶车的充电器来带动电钻。
肯定不行的,电瓶车充电器的输出电流也就2-3安,启 ...

谢谢
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得很模糊
压电陶瓷打火机的电子按压瞬间电压1w8,能电死人吗。汽车电瓶短路电流数百A,能电死人吗 ...

张大师问得好问的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得很模糊
压电陶瓷打火机的电子按压瞬间电压1w8,能电死人吗。汽车电瓶短路电流数百A,能电死人吗 ...

哇,那玩意有1W8的高压?我只知道电起人来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