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松下3LCD投影机拆解(Panasonic PT-PX770)

楼主(2020-09-24):
收了一个松下的投影机。亮度一般了。拆开清灰。

这种机器是工程机型,维护起来很方便而且耐久性也要好很多。

打开滤网盖

卷帘式的滤网。里面像相机胶卷的结构。
由电机带动着把一卷滤网都用掉就会提示更换滤网。
当然,要工作好几百小时之后才会用尽。

机器后面可以取下灯泡。这样换灯泡就不需要拆下投影机了。

打开上盖就可以看到主板。注意中间那三个排线。
几乎一半的3LCD投影机都是在维修时 排线 插错 插偏 导致报废的。

三条排线分别对应三块液晶片。

这三个液晶片被光路分出来的红绿蓝三色光照射后合并成彩色图像折射近镜头组

这是光路灯泡光源出口的分光镜(应该叫啥我也不知道。瞎BB)

toto是那个做卫浴的吗?

点灯板。

电源板。

总结:

3LCD结构的投影机因为成像原理的关系,相对故障率比较低。
但是因为光路部分需要散热,所以比较容易累积灰尘。
因为散热压力大,风扇就多,噪音就大。
风扇越多,灰就越多。
还是DLp的机器省心,坏了直接扔就行了。不用修。

大神给点M币呗?
给大神笑一个,顺便劈个叉

网友A:
最后一句话特别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句话特别实在

好多朋友用风机清理dlp投影弄废的。

网友B:
投影仪鼓风机不错,无需拆解一眼看出双滚珠轴承,比撬烂的AVC液压单滚珠轴承好,我买到山寨版的AVC9733鼓风机风扇,居然底部没孔,也是跟山寨美蓓亚风扇明显虚标电流,无堵转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投影仪鼓风机不错,无需拆解一眼看出双滚珠轴承,比撬烂的AVC液压单滚珠轴承好,我买到山寨版的AVC9733鼓风 ...

风扇我觉得建准的好用一些,因为拆不开,也就不存在能不能加油维护的事情。帖子里这种双滚珠轴承的我遇到过一个受潮轴承生锈的。那噪音简直没法忍。买又买不到一样的。投影机风扇如果不能更换同一型号参数会报错停机。所以相当折磨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我觉得建准的好用一些,因为拆不开,也就不存在能不能加油维护的事情。帖子里这种双滚珠轴承的我遇到 ...

好像建准是相对实惠的液态硬盘轴承系统,能到两三万小时寿命,猫头鹰和超频三等液压轴承太贵。

网友:
高清HDMI接口都没了,应该是老货了

网友:
几年前好想要一个,觉得好高科技,其实电视都很少看。

网友:
我搞了个DMD的,省电

网友:
没有hdmi 有点老啊。

网友C(2021-08-30):
闲鱼上很多二手的投影机,也是这种结构的200元左右,能不能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闲鱼上很多二手的投影机,也是这种结构的200元左右,能不能入。

现在大部分都是学校的电子课堂下来的。学校陆续都改造成了触摸电视一体机了。基本上灯泡都不行了。而且灰尘特别大。如果自己会除尘的话买个回来玩玩还可以的。如果灯泡衰减的太厉害就不太合适了。

网友:
取暖神奇+噪音神器

网友:
还有就是光路的黑塑料老化变脆易烂!

网友(2022-03-04):
大佬,我200块钱咸鱼收了一个PX770,想清灰,求教使用何种工具清灰合适,另外请教画面色彩RGB的调整参数。感谢!

网友:
这光路敢拆吗?会不会对不上?影响效果?

网友:
光路的黑色塑料易老化变脆烂!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我觉得建准的好用一些,因为拆不开,也就不存在能不能加油维护的事情。帖子里这种双滚珠轴承的我遇到 ...

一般的就是液压,好的就是磁悬浮风扇

网友(2022-04-17):
感觉好高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