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4个IO控制8个LED

楼主(2020-09-25):
不是单片机,上位是工控主板的4个GPIO,只有高低电平两态,无高阻态,也不能输出时钟或者矩阵或者PWM之类的东西
通过74HC138和74HC595之类的东西来,可以控制8个LED,但似乎无法同时点亮?
除了0000(全不亮)外,大概能输出这么多组合
0001 0010 0011 0100 0101 0110 0111 1000 1001 1010 1011 1100 1101 1110 1111

这货的用法是一个寄存器写HEX,GPIO输出对应的TTL电平(二进制),拆分时钟会变得非常麻烦

网友A:
595就行了,串行数据,时钟 数据,锁存三根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95就行了,串行数据,时钟 数据,锁存三根线就行了

不行,这接口只能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时钟之类的东西,恐怕还要用别的芯片挂在串口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这接口只能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时钟之类的东西,恐怕还要用别的芯片挂在串口上 ...

时钟就是高低电平

网友:
搜关键词:七段显示译码器。有共阴的,有共阳的。

网友:
可以亮九个LED共阴

网友:
4个io足够一个简单总线运行了,只要考虑怎么解码最合适即可。

网友:
38译码器了解一下,bcd4747这些都i可以

网友:
我记得两根线就可以模拟串口了吧,别喷我,我还没有实现过

网友B:
工控机编程我不懂,貌似不同于单片机编程灵活吧,否则题主应该也就无此一问了,如果编程方便的话用三个I/O模拟595的时序是最佳方案,而138译码器貌似真的无法实现,因为138只能控制7个灭一个亮或相反情形,我的想法是用4个I/O控制一片16脚的单片机来驱动8个LED,只需要最简单的编程通过查询I/O状态来映射输出状态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控机编程我不懂,貌似不同于单片机编程灵活吧,否则题主应该也就无此一问了,如果编程方便的话用三个I/O ...

主要是这四个GPIO是一个整体对象,如果是分开的,那595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可以用TM1650 来个LED矩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四个GPIO是一个整体对象,如果是分开的,那595是很好的选择

其实,如果不是大批量需要考虑成本而只是为了解决个案问题,用一片单片机和用一片595也没啥区别,都是加一片IC的事儿。

网友:
只是不支持位命令而已,一样可以驱动595,晚上给你写个51汇编的

网友:
IO只需要能推挽输出0和1,以及开路,可以点任意组合的8个LED,不借助别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