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玩转SR501(方法2)解决HC-SR501人体感应模块乱触发修改封锁时间

楼主(2020-09-25):
本着要玩就要玩的有耐心有成果的DIY精神,从去年9月份第一次接触太阳能灯,到现在已经玩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网上买的各种太阳能灯和自己DIY的玩了很多了,也送了很多给自己村里还有父母老家的邻居们,可以说真正把DIY精神发挥到实实在在的地方。
前面写了一篇玩SR501模块的一些修改资料:玩转SR501彻底解决HC-SR501人体感应模块修改封锁时间的方法 绿板篮板一样
上面这个方法稍微麻烦些,需要改动的比较多,今天晚上又研究出来另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如下图:

说明:把上面的二极管改成2.2UH电感主要是我的使用环境主要是用在3.7V锂电池的供电环境中的,既能让模块在更低的电压中工作,也可以发挥滤波作用。
按照上面的改装可以最低工作在3V电压,感应灵敏度很大提高(5~6米的距离轻松感应,室外温度21度),这个到时出乎我的意料,已经改了两个,效果基本一致。由于我主要是玩太阳能灯,感应距离尤为重要。
封锁时间由原来的3~5秒,改成一秒左右二次触发。
抗干扰能力没办法测试,今天晚上外面风平浪静,如果在刮风的环境中不会误触发就万事大吉。

下一步准备做太阳能光控+定时常亮4~6小时+4~6小时后再人体感应的太阳能灯(如果能做到带弱光的就更好了)。
经过将近一年的测试,买的低价太阳能灯(80元以内的)和自己折腾的太阳能灯,都不能合理的使用电池。

买的大部分太阳能灯,没有锂电池保护功能,很多在几个月电池就报废了,太阳能板和锂电池搭配不合理,特别是小的太阳能壁灯那个太阳能板的充电能力实在是。。。
分体式的太阳能板功率会大一些,但是依旧没有锂电池保护,灯和控制板锂电池是一体的,打胶固定死,坏了还没办法修,强拆的话,外面的玻璃罩就碎掉了,去年堂哥买的已经废了一个,电池0V电压,尝试各种方法没能重新激活。

纯感应的太阳能灯最省电,一个三千多毫安的锂电池,加一个6V4W~5W的单车板子,就算是连续雨天半个月都没关系,但是有一点不好的,如果感应不到的话还是一片漆黑;
整晚常亮的在下雨天就歇菜了,自己做的或者是改装过锂电的还好点,但是禁不住连续阴雨天,带定时功能的要稍微强点。前段时间做了一个10000毫安锂电+两片6V单车太阳能板子并联充电+4056充电芯片+450毫安LED工作电流,晚上常亮,连续雨天电池电量用完,在下雨天充一天电,晚上只能用2~3个小时,灯就很暗很暗了。多云天气(太阳时有时无的这种天气)晚上依旧可以亮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天亮灯自动熄灭。
比较理想的是无人时弱光(能看清路的这种),感应到人体活动是高亮,这种的我买了三四种,两种弱光状态下和没有没啥区别,离地面三到四米的距离,根本看不到路,特别是在下雨天的泥巴路。经过我的测试,在晴天水泥路弱光时100毫安的电流路都能看的比较清楚,土路最低也要150毫安,下雨天就更不要说了。
定时芯片准备用【EC340EGB分钟定时IC芯片 SOP-8封装 定时IC可编程】,具体规格书可在百度查询。

玩转HC-SR501模块(3)一些需要避免的坑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0276

网友A:
定时芯片准备用【EC340EGB分钟定时IC芯片 SOP-8封装 定时IC可编程】...原本白菜,却做成猪肉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芯片准备用【EC340EGB分钟定时IC芯片 SOP-8封装 定时IC可编程】...原本白菜,却做成猪肉价:l ...

向来是做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都会坚持很久的,嘿嘿~
不过话又说回来,太阳能灯玩了那么多,白菜价的始终是白菜,它成不了猪肉,自己折腾的,跟买一个同价位的太阳能灯来比,不管是各方面都能吊打在网上买的成品。
举个例子:
一片单车太阳能板子(全新瑕疵片),我去年买的,电流基本上都在600ma~800ma,4.5元
一个SR501模块,3.8元
TP4056充电模块 1元
一个质量比较好的2200毫安拆机18650 5元(或者老王家捡漏的充电宝4000mah~10000mah的8元一个)
一个3W的COB灯条 2元
两个防水盒(一大一小)            5元
其他改装电阻电容以及线材算3元

成本一共24.3元,把所有能用到的材料都算在成本内,做出来的效果比在网上买的价位差不多的太阳能灯好太多,去年做的一个类似的,连续下雨半个月都没吊事。

网友B:
我那个三方位的感应灯就把太阳能电池板给换了其他的都没有动,现在感觉挺合适的…事实证明半个月阴雨天根本就没有事儿,共享单车太阳能电池阴雨天也能充进去不少电…那个分体灯就是外壳不好拆,不然的话加块电池也挺不错的,晴天亮一夜不是事儿,阴雨天能亮到夜里23点左右才慢慢的暗下来…现在工作忙几乎就没有时间折腾这玩意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三方位的感应灯就把太阳能电池板给换了其他的都没有动,现在感觉挺合适的…事实证明半个月阴雨天根本 ...

建议有空了加个4056模块进去,太阳能板子的电压还是很高的,天气好的话,负载电压都在将近7V,长时间过个二极管直接充电,电池肯定废的快。我本来今天晚上就可以测试定时IC的,结果快递送错到别的镇上了,郁闷,又耽误一天。

网友C:
输出加个恒流会更好。

网友D:
这个太实用了,我做了几个人体感应灯,总是半夜自己触发了。回头试试这个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太实用了,我做了几个人体感应灯,总是半夜自己触发了。回头试试这个改造 ...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加个恒流会更好。

这个只是测试,后面做成品的时候会加上。

网友E:
我觉得这样的方案比较合理:天黑后自动弱光5小时,人来强光;5小时后关闭弱光,全靠感应。一般情况下,人们夜间活动都在11-12点之前。还有感应距离是一个大问题,一般的灯感应距离都是2-3米,而灯也一般装在2-3米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这样的方案比较合理:天黑后自动弱光5小时,人来强光;5小时后关闭弱光,全靠感应。一般情况下,人们 ...

嗯,一直在找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案,谁知道等我买了芯片都到半路上,昨天晚上才发现网上也有这种方案的成品模块,-_-||,强光、弱光可调,定时五个小时,然后带感应的,售价也才九块多一个。。。
方法二改出来的感应距离大增,离地面4米高的距离,到路上,差不多有5~6米,感应很灵敏,已经改 了两个测试通过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一直在找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案,谁知道等我买了芯片都到半路上,昨天晚上才发现网上也有这种方案的成品 ...

能不能给个购买地址来?我懒得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给个购买地址来?我懒得找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4119474742

这个是带遥控时空+雷达感应的。

网友:
实用的玩意

网友(2021-05-24):
请问这玩意能探玻璃窗之外的人体吗?谢谢。

网友(2024-03-04):
请问电感、电阻、电容分别用的是哪个尺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