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蜗牛星际及群辉的老鸟 蜗牛星际选择问题

楼主(2020-09-25):
几年前就知道了nas 知道了群辉,去年也偶然间看到淘宝上在卖蜗牛星际 这种小机箱,整套硬件都是齐活的,就差硬盘。这两天在我台式的vm装了个6.17版本的群辉。目前就用了个moments功能导照片用,其他功能还不知道有些啥,怎么玩呢。

最近想入手个蜗牛星际玩玩,手里有些老硬盘,也可以利用一下。但关于蜗牛星际有几个问题请教
1、性能是否够用?
2、有abcd款哪款性价比高,哪款性能好?
3、是否abcd中百兆网卡的都可以刷成千兆的,还有双网卡的作用是什么?
4、是不是买来都得换电源及风扇,不换电源会挂硬盘的几率很大?还是一股风大家换就换?
5、怎么看黑白,白群晖好刷么?多了什么功能么?

网友A:
建议新手还是直接上正版群晖,这个钱花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新手还是直接上正版群晖,这个钱花的值

正版的太贵。个人需求还没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版的太贵。个人需求还没到呢

我是买的B款改千兆,很简单,就是补上两片贴片就行,C款单千兆也不错,稳定运行群晖快2年了,下载东西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买的B款改千兆,很简单,就是补上两片贴片就行,C款单千兆也不错,稳定运行群晖快2年了,下载东西很 ...

好的谢谢分享 下一位

网友C:
新手啥也不懂,直接买群晖,其他不要想太多。
花钱买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啥也不懂,直接买群晖,其他不要想太多。
花钱买省心。

nextone 谢谢分分享

网友:
我觉得要看实际需求,我现在只是需要备份家里几部手机里的照片之类的,所以我现在考虑的是airdisk,家里人用简单一些。太复杂了不会用。

网友D:
1、性能是否够用?             足够
2、有abcd款哪款性价比高,哪款性能好?           都一样。配置是一样的
3、是否abcd中百兆网卡的都可以刷成千兆的,还有双网卡的作用是什么?
                                网卡不需要刷,但是要焊接两个点。双网卡多一倍的传输带宽。实际没用。
4、是不是买来都得换电源及风扇,不换电源会挂硬盘的几率很大?还是一股风大家换就换?
                               不换也能用,就是心里不太放心。好电源也有可能挂硬盘,坏硬盘也有可能不挂。风扇不换也能用。可以降速。
5、怎么看黑白,白群晖好刷么?多了什么功能么?
                              群辉没啥用。黑白都是没啥用。玩了一阵换了win7 挂PT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性能是否够用?             足够
2、有abcd款哪款性价比高,哪款性能好?           都一样。配置是一 ...

诚不欺我也。

网友E:
作为一个入手了9个蜗牛星际(7个a,1个b,1个c)的老鸟,回答你的问题:

1、性能是否够用?——————————J1900+4G内存+16g固态已经完全够用了,低点都够用,我好几个都是便宜的机箱电源装D525、P8400、G41、H61主板。
2、有abcd款哪款性价比高,哪款性能好?————————个人觉得a款性价比最高,价格便宜,有的还有pci槽,还有一个笔记本硬盘位,c款最重最结实,底部主板散热空间最高。
3、是否abcd中百兆网卡的都可以刷成千兆的,还有双网卡的作用是什么?————————千兆都可以刷,需要自己加电阻或者用导电笔画一下,双网卡可以装虚拟机同时软路由和NAS。
4、是不是买来都得换电源及风扇,不换电源会挂硬盘的几率很大?还是一股风大家换就换?————除了b款的风扇吵,其他的风扇和电源都不用换,功率完全够用。
5、怎么看黑白,白群晖好刷么?多了什么功能么?————————————家里有公网IP的话根本不用在乎白不白的,直接映射一下端口就行了,局域网使用更是没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性能是否够用?             足够
2、有abcd款哪款性价比高,哪款性能好?           都一样。配置是一 ...

我的也是装win7,可以远程去四虎,开迅雷下载小姐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作为一个入手了9个蜗牛星际(7个a,1个b,1个c)的老鸟,回答你的问题:

1、性能是否够用?——————— ...

老哥这么多个a的。就便宜出个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哥这么多个a的。就便宜出个呗。

出了不划算,挣得还不够运费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了不划算,挣得还不够运费亏的。

老哥应该是早先那批捡漏的,现在涨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应该是早先那批捡漏的,现在涨价了。

嗯,当年58一台机箱电源,后来还降低要5块钱一个空机箱。。。现在涨价了,一套要100以上。

网友F:
我买的A款带PCI款,装的原来的1265L V4+16G ECC+永擎E3C226D2I主板,还在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A款带PCI款,装的原来的1265L V4+16G ECC+永擎E3C226D2I主板,还在研究

现在价格呵呵了。太贵了 现在我找了2个g1840的u做htpc 虚拟机装了黑群晖用用看

网友:
C款的,捡漏的皇帝版,后来换了8盘机箱上了8盘,反正够用了,显示6.2版本的黑群。
各款其实性能差不多,有人说稳定性问题,这个不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装win7,可以远程去四虎,开迅雷下载小姐姐。

装的WIN7哪个版本,我也想把黑群改成WIN系统,平常就用来挂机下载讯雷,然后在手机上共享播放上面下载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