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坏掉的自行车变速转拨,壁太薄了,换指拨会不会好点?

楼主(2020-09-25):
偶的渣渣自行车又出事了,去爸妈家的路上发现左侧变速切换不行了
到家赶紧拆了检查一下

左侧转拨

拆下来

另一侧

中间的这个金属圈是手把固定环

拉索端头,卡在这个位置

活动和固定部位中间的缝隙变大了

要继续拆,先得松开前变速器的拉索固定螺丝

可以抽出来

松开拉索后,可以分开活动部位
看到坏的地方了

固定部分的拉索是这样穿的

塑料被拉索切断小半了

内侧特写

目测破裂位置壁厚只有1mm,应该是设计问题

还有这个小零件,配合内壁凹槽,用来提供“嗒嗒塔”定位感的

全家福

拆掉拉索备用

装好,继续折腾

楼下处理渣渣车的前变速器

楼主:
拆掉拉索后前变速器就收缩到最里边了,还得骑回去,必须得处理

可动的只有弹簧和限位螺丝

弹簧松开更不行

只能拧紧内侧螺丝,强制把变速器链条拨杆往外顶

这办法不错,调到2档即可

由于后变速器变速区间会导致链条擦前拨杆
干脆再把前变速链条拨杆固定位置提高,让链条落在拨杆下部宽的位置

调好拨杆,再装回转拨

骑回去没问题,就是21速变7速了
接下来就是换变速转拨,不知道指拨如何?
看网上信息,貌似切换比较费力,而且还得和变速器配合,不然档位对不上

网友A:
我20年以前自行车那个变速拨盘都是亚铅合金的,不太耐摔,基本使用绝无问题,现在这个主要还是材质,塑料是在太凑合了,毕竟还是个受力件。
现在穷了,骑共享单车。

网友B:
看来元首骑的比较多。

网友C:
前段时间一个朋友从惠州淡水骑一两百车块钱的Giant 777到广州这边玩,回去时不想骑了,去附近的物流园准备发回去自己坐车的。

结果还要打木框,老板建议还是骑回去。不过后来他还是坐汽车回了,拆下两轮车可以带上,没额外收费。

那老板说他还有个车子放五六年了没有用准备扔,我说买下来,他说送我算了。

是叫“千里达”的(TRINX),好像买新的1300左右。用的还是禧马诺21速的指拨和变速器轮盘。

目前就是充气减震前叉没有气不回弹了,内胎老化换了两个,其它的都还好。

感觉这牌子也算可以用了,准备弄个小一点的给小孩子骑着玩

网友:
指拨比这货好用多了

网友:
把充电钻扭矩调节环拆了装到这上面,应该经用。。。。

网友:
指拨和转把各有各的好,不过指拨是主流,转把变速相对要小众一些。如果是shimano或者SRAM这类厂家的产品,几乎可以终身使用,很少有用坏的,摔了撞了另说。

网友:
我喜欢转把,迅速从1档换到6档,指拔行程太长换档慢,可能我不专业吧

网友:
都没人用这种自行车了,现在生活质量好了很多

网友:
师傅换闸线多钱?

网友:
真简单,看来是大力挤爆的

网友:
换非定位老款禧玛诺变速器指拨最通用,带定位的要注意变速器和塔轮,牙盘等能不能适配。非定位一圈黄颜色贴纸山寨变速器指拨不能用,我零几年因为山寨指拨掰断裂刺破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20年以前自行车那个变速拨盘都是亚铅合金的,不太耐摔,基本使用绝无问题,现在这个主要还是材质,塑料是 ...

现在贵的不知道,便宜的应该都是塑料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贵的不知道,便宜的应该都是塑料件

据说有全钛的,大几十万,比较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元首骑的比较多。

也不多,就周末骑一下,一个月下来才不到200k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一个朋友从惠州淡水骑一两百车块钱的Giant 777到广州这边玩,回去时不想骑了,去附近的物流园准备 ...

谢谢分享,偶这辆也是100~200的车

网友:
我那台也是这种变速结构,也是一样情况断裂,现在换成传统的变速拨片,把手换成海绵的十分好用。

网友:
塑料都能切开,应该是使出吃奶的劲换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