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解本田15款CRV无屏CD音响主机(39100-T0A-U1**-M1)

楼主(2020-09-25):
原创高清
闲置一台15款本田CRV的车机,大连松下配套,拆之,还是没有拍机芯,下次记得.
电源芯片和功放芯片还是不能无损看到丝印,只能做罢.
这个我没有细听过,音质已经没有印象,做工和用料秒杀手里的福克斯CD,缺点是不带显示屏.

前面板,硕大的按键设计,这才是汽车安全,减少行车时操作机器时的风险

型号,厂牌,居然连接口定义都贴上去了,这是我接触过的唯一一台原厂机器带定义图的

端口

开壳了,无任何连接排线,前面板和机芯都是端子连接!

2块主芯片资料都找不到,我是分不清他们到底是干啥的,根据它们的位置,NEC应该是CPU,Panasonic应该是音频处理.

这是运放,JRC 2068

还是运放 4558

电源部分,全部是ELNA电容,用料算很好了.

网友A:
以前的原厂老车机好多都标有接线定义,这款淘宝上价格好像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原厂老车机好多都标有接线定义,这款淘宝上价格好像很便宜

原厂的有屏没屏的现在都很便宜,就因为大部分车主看不上,提车就拆

网友B:
功放块可以往后扳30度,斜看型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厂的有屏没屏的现在都很便宜,就因为大部分车主看不上,提车就拆

车主提车就把国外大厂的原装车机换成山寨小作坊货。

如果有人这样还发动机变速箱的话你肯定认为他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块可以往后扳30度,斜看型号。

好,下次拆别的就这样看

网友(2022-08-28):
接线有问题, 接ACC和+B 12V, Gnd 负极, CD机可以进出仓, 但主机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车主提车就把国外大厂的原装车机换成山寨小作坊货。

如果有人这样还发动机变速箱的话你肯定认为他疯了。 ...

东西再好跟不上时代只能淘汰

网友(2023-05-27):
这种的改家用,效果还不错

网友:
前几年拆开看过福克斯的,与这个差不多,真的不好拆。

网友(2024-02-17):
您好!能提供这机的机芯型号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