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关于SM3281N是否支持8ce的颗粒的验证(已实锤)

楼主(2020-09-25):
收了块三星的打孔板,一颗K9OKGY8S7C,颗粒稍微有一点伤,但ce能认全。

上58H pretest后报2个ce坏块多,干脆做U盘吧。

上3280太浪费,板子太贵。上3268好像开出来跑圈飘红什么的,干脆上到3281N上试试吧,顺便验证下,3281N支持8ce的真实性。

转接贴上到3281N上

正片工具识别12个ce,192G容量,肯定是开不了卡的。得用黑片工具低格。

黑片工具识别ce和容量正常。

晚上挂着机开,早晨起来看到开卡成功了,只开出来70多G,用了3个多小时。

应该能证明,3281N是支持8ce的。

先as ssd测下速度。

速度真心一般。

跑圈:

写13M多,读85,速度不咋地啊,不过废物利用起来了,就不要有过高要求了。

完结!

网友:
三个多小时可以了,我用3271开3ce的b0k跑了十四个小时,3271是真的废柴

网友:
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废物利用,
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A:
看到你以前用58H四贴,这个颗粒,那真是快呀,你怎么这么多这种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以前用58H四贴,这个颗粒,那真是快呀,你怎么这么多这种颗粒

一起收了几片坏盘。

网友(2022-03-03):
截止目前8Ce还是只能用黑片工具吗

网友B(2022-05-11):
你好,我想问下,你是用BGA316的原生板子还是加了BGA316的转接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下,你是用BGA316的原生板子还是加了BGA316的转接板呢?

我是加了转接板的,但现在有原生316焊盘的3281N在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加了转接板的,但现在有原生316焊盘的3281N在卖

我也是加了转接片,CE识别有点不全,我想请问下,转接片放向会不会影响到CE的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加了转接片,CE识别有点不全,我想请问下,转接片放向会不会影响到CE的识别?  ...

最好还是按1脚对1脚的方式来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好还是按1脚对1脚的方式来贴

因为板子2面 一面是bga152 一面是bga316  如果转接片152上的圆点对着焊盘上的圆点,316脚位的圆点就会在另一边,不知道我描述的清楚不清楚。
或者范范有没有贴着转接贴的图片让我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板子2面 一面是bga152 一面是bga316  如果转接片152上的圆点对着焊盘上的圆点,316脚位的圆点就会在 ...

贴转接贴的时候看主控板上的1脚,往转接贴上贴颗粒的时候,就看转接贴上的1脚

网友:
黑片工具能否高格量产呢

网友(2022-09-21):
3268现在也是黑片工具了,正片工具都不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