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机械式微波炉在加热过程中,能随时打开门吗?

楼主(2020-09-25):
机械式微波炉在加热过程中,能随时打开门吗?
(有时候打开门之后,发现食物还没有热透,中间拉开门,然后再放进去。这样做可行吗?有没有伤害?)

网友:
可以,有微动开关,开门就停止加热。

网友A:
可以随时开门,门上有几个组合开关,确保开门的时候,微波炉不工作的。

就算关断电源的那个开关触点烧连一起了,另一个开关也会呈短路状态来烧断电源保险丝。

除非这几个开关都坏了,才会出现开门后微波炉还在工作。

网友:
“科学家捕捉到了神秘脉冲信号,研究十几年发现是他们天文台里的一个微波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随时开门,门上有几个组合开关,确保开门的时候,微波炉不工作的。

就算关断电源的那个开关触点烧连一 ...

你看下他的帖子,估计大部分就是刷分的,你真用心回答了。
真是询问可以放其他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他的帖子,估计大部分就是刷分的,你真用心回答了。
真是询问可以放其他区域。 ...

或许对他没用,但对别人或许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他的帖子,估计大部分就是刷分的,你真用心回答了。
真是询问可以放其他区域。 ...

把别人想像的跟你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随时开门,门上有几个组合开关,确保开门的时候,微波炉不工作的。

就算关断电源的那个开关触点烧连一 ...

所以我非常希望微波炉有个暂停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非常希望微波炉有个暂停键

电脑版的会有,但是门上一样有这样的开关组合;防止有人不按开关直接开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非常希望微波炉有个暂停键

简单,
安装一个带开关的插座,微波炉插头插入被开关控制的插座,
通断这个插座上的开关,
可以达到目的

网友:
为了防止加热过程中开门,这类家电设有门保护,若开门则 加热即停止。若再关门,则继续加热(设定加热时间未到时)。

网友:
建议不要加热的时候开门,这样容易烧保险,因为有时候开关门的时候微动开关来不急联动,容易发生短路烧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