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 Inodes used问题

楼主(2020-09-25):
***不知发哪个版块,以前记得有web版块,现在怎么没有了?请版主给我这个文章"挪个合适的窝"

哪位高人遇到过这个问题?
免费空间, 因Inodes Used 超过30%经常"停机"访问不到.
----------------------
磁盘空间空间不限,
没有开启SSH,
开启了CloudFlare,
运行WordPress的个人小博客.
--------------------
是wp的问题?
account stats里 "dailyI/O"经常超过警戒线.(即inodes used)

网友A:
磁盘空余怎么是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盘空余怎么是负的

可能是显示错误,磁盘是不限量的.

网友B:
你这个感觉是超IO limit,跟inodes 没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感觉是超IO limit,跟inodes 没啥关系

感谢凌晨的回复, 感觉是零碎文件引起的,然后删了其他无用的小文件, 取消了图片的略缩选项后还是这样.
IO limit是读写超过限度? 我的网站访问很低的.只是个人小博客而已,访问量抄底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凌晨的回复, 感觉是零碎文件引起的,然后删了其他无用的小文件, 取消了图片的略缩选项后还是这样.
IO  ...

iostat iotop 或者别的命令想办法看看现在谁在拼命的用IO。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stat iotop 或者别的命令想办法看看现在谁在拼命的用IO。

可以SSH就不用这么"懵"了.看来得购买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