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46年前的 中华206电唱机 拆开清理一下

楼主(2020-09-25):
闲着无事将46年前的 中华206唱机 拆开清理一下,文字写不好,请各位看照片吧!

网友:
这个这么简单

网友A:
我家还有唱片机,但是我没见过唱片

楼主:
听听唱机沙哑的声音                                                        怎么下载听听还要M币啊?    删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还有唱片机,但是我没见过唱片

我还有几十张薄膜和胶膜唱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听唱机沙哑的声音怎么下载听听还要M币啊?

这声音听了就要砸,因为还要我M币

网友:
挺亲切的,又那么遥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声音听了就要砸,因为还要我M币

是系统设置的  我现在删除了

网友:
老物件保存好留给孩子当传家宝。以后换豪宅。我也有小时候的物件。

网友:
短路环罩极电机模型不错,而且转子做过动平衡。

网友:
太老了,声音也不会好了

网友:
上一代是手摇发条的,后来才是马达带动的,拆过一个,和这电机一样的,电机吃灰,也没个正经用处。

网友:
这玩意比我还大!!!

网友:
这个东西成色还是比较新的!

网友C:
206唱机的唱盘可以从上面拿下来后,能看到电机的宝塔轮和橡胶靠轮,唱机不用时调速钮建议放在空挡上以避免靠轮长期受压变形。

网友:
只在屏幕上看过,满满地时代感。比我的年纪还大

网友D:
我还有一台,摆到那里怀旧也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6唱机的唱盘可以从上面拿下来后,能看到电机的宝塔轮和橡胶靠轮,唱机不用时调速钮建议放在空挡上以避免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有一台,摆到那里怀旧也好看!

是的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