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问这入户门是不是安装高了

楼主(2020-09-25):
从室内走向外面,门槛距室内地砖有5.5CM(55mm)高,是不是太高了,一般高度是多少?还没贴室内门石,谢谢

网友A:
室内毛坯?
加上找平层和地砖垫层再加上砖本身的厚度,5.5cm不高啊,如果你想省钱省事不做找平层,5.5有点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内毛坯?
加上找平层和地砖垫层再加上砖本身的厚度,5.5cm不高啊,如果你想省钱省事不做找平层,5.5有点 ...

客厅地砖(浅灰色)也贴完了,就是预留的室内门槛室沒贴(黑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厅地砖(浅灰色)也贴完了,就是预留的室内门槛室沒贴(黑色),

门槛石肯定和地砖齐平啊,一般门槛石厚2-3cm,室内有门槛了呗。
你这换门换的太迟了,装修第一步就是换门,然后再做地面找平和铺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槛石肯定和地砖齐平啊,一般门槛石厚2-3cm,室内有门槛了呗。
你这换门换的太迟了,装修第一步就是换门 ...

是的,门槛石要与地砖齐平的,高度有5.5cm高,哎,看来沒法把门降低了。

网友:
门槛是风水,总要有一点

网友:
找平、地砖、粘合层、就没剩多少了。

网友:
不高,可能还略低了点

网友:
刚用尺子量了下我家的,4厘米高。5.5到瓷砖还好,要开门的门槛不会绊倒人,那种不用开门的门槛才容易绊倒。

网友:
应该说地砖铺低了吧,室外地面高,室内低

网友:
我们这边埔完瓷砖地板都要5cm高了

网友:
再弄点装饰呗

网友:
我们这里工程门都是开发商安装好的,外面的地面已经贴瓷砖了,换门只能在外面瓷砖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