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各位大佬指导,选个无刷电钻,目前在威克士130,锐奇7212,SKIL 5290间纠结!

楼主(2020-09-25):
这三个都是属于300~400价位左右的产品,并且都是无刷无感,虽然7212老款20B的是有感无刷,但是京东、淘宝都不好买,而且普遍较贵,这两天看了很多东西,简单了解了下,三个大致如下:

威克士130属于整体评价个人认为较差,但是颜值较高,体积最小的;
锐奇7212新款20c,属于老款的升级缩水产品,新款去掉了霍尔传感器,改进了开关的问题,比老款便宜了100多吧,并且看评价,应该是续航最长的;
SKIL 5290是无意间看到的,是三者中扭矩最大的,50牛米,其他就不太了解了;
关于电池和充电器,问了三个的客服,都不太了解,看网上评论,有的说是三星?懂行的哥们来说下呢;

目前的价格的话,SKIL 5290京东能做到320左右一电一充,锐奇新款20c,370左右,两电一充,威克士最贵,一电一充400出头;

个人使用场景是自用,或者说叫抚摸党,不是工装使用,日常diy钻孔打螺丝使用;
其实去年买过个150多的国产山寨,但是没用几次,放的时间多,今年就挂了,因此,国产山寨被排除在外!

请各位玩家和懂行的哥们,帮忙参考下,也请使用过的兄弟出来评价下,先谢过!

网友:
前排等大佬分析一下

网友:
三款都没用过。只用过小强的。个人比较稀罕SKIL世纪的。

网友A:
一般用用 有刷 米霍克  东城 ,无刷 得伟701M  淘宝有750全新 ,博世就算了 狗屎东西 , 电池 最好出了原装 自己弄索尼C6做一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用 有刷 米霍克  东城 ,无刷 得伟701M  淘宝有750全新 ,博世就算了 狗屎东西 , 电池 最好出了原 ...

德伟这个价位了,应该是有感无刷了吧

网友:
我身边朋友有6个用锐奇无刷,其它不了解。性价比应该可以,无刷机声音有点大,其它都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德伟这个价位了,应该是有感无刷了吧

  得伟工业级东西 闭着眼睛下手 ……

你前面花的钱 便宜 买个凑合用 很快坏了  现在再买个一般货 ,前前后后其实花的钱差不多  东西使用寿命相差太远 还不舒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伟工业级东西 闭着眼睛下手 ……

你前面花的钱 便宜 买个凑合用 很快坏了  现在再买个一般货 ,前前 ...

就是这个理,所以就想买个也不是太差劲的,另外,问问大佬,你说的电池那个是怎么回事?怎么搞?不会是自己弄吧

网友B:
硬要这仨选就5290,不过5290刚到手高速夹头容易掉钻你得清楚,得用一段时间才磨合好,如果7212现在卖的20B我会毫不犹豫推荐,但20C就算了,和威克士也没啥优势,另外最近威克士出了降配版无刷,自己的好像叫WE什么来着,然后卡胜也有款同模,参数看着和130差不多,但价格降了不少,不知道砍哪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理,所以就想买个也不是太差劲的,另外,问问大佬,你说的电池那个是怎么回事?怎么搞?不会是自 ...

  不是频繁使用  原装电池足够 ,闲着手痒 可以买个不行电池 把原来电芯取出 换成自己买的,这需要会烙铁焊接 ,不过 闲鱼有一家卖电池的 可以全部帮忙办了,我在他那里买的零循环索尼电池 他点焊好发给我 ,前几天弄的米霍克电芯 因为焊片角度说不明白 保护板直接让他买  都弄好  再发给我  ……

网友:
得伟这个 电池和10.8通用  闲鱼有原装新的便宜货 49 ,基本等于买个壳子 保护板  ……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理,所以就想买个也不是太差劲的,另外,问问大佬,你说的电池那个是怎么回事?怎么搞?不会是自 ...

你首选要分清楚电钻、电批、冲击钻、冲击批的概念,再去决定买什么。

从你列出的三种型号来看,除了威克士130外,其它两个都比较渣;为什么这样说呢,初期感受不出来,以后用多了就明白了。
同样的道理可以用在博世电动工具,网上有自己的旗舰店,一般买来用是没问题的。
博世分类很明确,TRS家用级,GSR轻工业级,GDR重工业级,GSB专业级,GXD重型专业级, 例如:TRS10.8V电钻与那些工业级设计12V电钻比较,有些不对等。
--------从权威的市场机构出具的排名来看,博世排世界第三,得伟也只能排第七名,可以想像得到博世质量有好多,为什么有些人说不好呢?
--------这世界,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另有一说:买的没有卖的精。都是贪小便宜,买的都是博世副厂或代工厂货,当然质量参差不齐。买到正品博世工具后,按照机身码去博世官网注册,一年内坏了包换,多香。

网友:
引用 楼主:
德伟这个价位了,应该是有感无刷了吧

如果按照我个人推荐来说,我比较推荐米沃奇2504、2553,现在单机价格几乎都在630左右,一块3AH电池约100元,6AH电池约170元,充电器80元。

可以随便吊打你所列出来的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要这仨选就5290,不过5290刚到手高速夹头容易掉钻你得清楚,得用一段时间才磨合好,如果7212现在卖的20B ...

对,威克士出了个低配的无刷,京东旗舰店有卖,399,两电一充;5290目前价格是最低的,7212 20b,只有旧的,而且只有咸鱼有!我也想倾向于52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频繁使用  原装电池足够 ,闲着手痒 可以买个不行电池 把原来电芯取出 换成自己买的,这需要会烙铁 ...

嗯,谢谢大佬的解惑,刚刚在朋友工厂里,薅了个得伟DC720,这个怎么样啊?您知道吗?

网友C:
7212-20b 有感无刷不香吗?仔细搜搜,淘宝,闲鱼,拼多多都能 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7212-20b 有感无刷不香吗?仔细搜搜,淘宝,闲鱼,拼多多都能 买到。

就是搜不到,京东肯定是没有的,淘宝不好找,咸鱼的一电一充得40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搜不到,京东肯定是没有的,淘宝不好找,咸鱼的一电一充得400多

前两天咸鱼刚收了一套两电一冲几乎全新300包邮,拼多多上全新裸机230多也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搜不到,京东肯定是没有的,淘宝不好找,咸鱼的一电一充得4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