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利用引力约束核聚变反应堆能量给汽车电瓶充电的设计思路

楼主(2020-09-25):
利用引力约束核聚变反应堆能量给汽车电瓶充电的设计思路(说人话就是太阳能),材料准备如下:
1. 10~20w太阳能充电板(18v),最好用柔性的,方便,是在不行用普通的也行。毕竟停车时间长的地方肯定是家附近。外出就不用带上了
2. 太阳能控制器一个,和太阳能板对应的充电用的,防止过冲
3.链接线(根据计算充电电流不会高于2A,22号硅胶线即可。)
4.保险丝2个(5a),一个在太阳能板,一个在电瓶位置,考虑到点烟口熄火后可能不连通,只好直接电瓶。
  电瓶上的保险是放正极还是负极好呢?个人偏向正极,在控制器出口的位置

其他请各位坛友补充建议,等材料到货就开干!!

网友:
建议换成动力铁锂电池  做好隔热和绝缘

网友:
这功率太小,你要充几天几夜才行,对了,晚上或阴天记得用一只100瓦的灯泡照射太阳能板。

网友A:
我正用着呢。标称18V15W太阳能板,用了两个,经过二极管和自恢复保险直连蓄电池。补充电量没问题。没有使用太阳能控制器,把太阳能板放到前挡风玻璃下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用着呢。标称18V15W太阳能板,用了两个,经过二极管和自恢复保险直连蓄电池。补充电量没问题。没有使用 ...

怎么接线?接车内的保险盒??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接线?接车内的保险盒??

直连蓄电池

楼主:
不方便啊,车内放置以免被盗啊!!我是打算接常电口,然后加二极管和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方便啊,车内放置以免被盗啊!!我是打算接常电口,然后加二极管和保险 ...

对啊,放在车内,前挡风玻璃下。

网友:
18V30W板子通过防水快插接控制器,输出线接的车内ACC常电备用口,串了个二极管和5A保险丝,负极搭铁
平时板子放在前风挡玻璃,开车的时候快拆口拔下来扔后备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