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奥克斯洗碗机坏了,拆了看看(AUX WQP8-AQE03S)

楼主(2020-09-25):
这个洗碗机3年前京东买的,奥克斯牌子,用着挺不错,生活大变样,解放双手,前几天突然坏了,表现为进水和排水动作正常,清洗喷淋动作没有,于是就上京东看看能不能售后,结果发现奥克斯洗碗机官方旗舰店都关闭了,看来电器不能买杂牌的,售后无门,反正也过保了,自己拆拆看能不能修吧。

先看看型号和厂家,发现是代工厂做的,后来上网查发现跟美的的型号差不多。

还是威灵的电机,喷淋泵用的,旁边大大的启动电容,

根据电机电路图上的接线图用万用表量发现线圈没有断路现象,由于控制面板各功能正常,也不报错,进水后有喷淋电机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初步判断可能是电机启动问题,最简单的就是启动电容坏了,马上马云家下单了一个同型号的电容,

主板正面全貌,没有明显烧蚀现象,干净无污染,目测无伤,继电器有动作声,程序没报错,应该没问题,这主板跟美的的一些型号也差不多型号
国产这些洗碗机估计全是贴牌代工的。

上方进水控制模块,机械和电子配合测量
下方排水模块,

快递3天到家,换下来的电容果然容量下降很厉害,更换的新电容成功修复故障~~

谢谢大家,仅供参考!

网友:
恭喜修复成工

网友A:
洗一锅碗筷是不是要很长时间?

网友B:
一直很好奇这种机器的工作方式

网友:
那么轻松又拿下故障点了,不错了

网友:
把电容短暂接220v,再短路看火花,有一定危险,慎用!我经常用这办法试验一些电解容量。

网友:
厉害了,恭喜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一锅碗筷是不是要很长时间?

正常连洗带烘干2个小时,洗碗水水温自动加热到7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很好奇这种机器的工作方式

就是把自来水放进来,加热到70度,期间不断从下向上高压旋转喷淋,喷淋臂是不断旋转的

网友C:
看电源板好像有三星的标志?

网友D:
用了3年还很新,保养不错。

网友E:
感觉是电老虎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电源板好像有三星的标志?

看走眼了,跟三星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3年还很新,保养不错。

这些都在洗碗机底部,除非有污渍进入,除非管道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电老虎一样

还好吧,感觉比手洗用热水洗省水省电。。。

网友F:
midea有自研, 有代工。 还帮国外ODM

楼主:
引用 网友F:
midea有自研, 有代工。 还帮国外ODM

这个我就不懂了,我去咸鱼上看到好多美的的拆机件都跟我这台一样,估计美的有些款是代工的

网友:
这东西我是不放心的,先手洗,再机洗,然后觉得麻烦,就当消毒柜用

网友:
自用美的坏过,拆过不会修的找厂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把自来水放进来,加热到70度,期间不断从下向上高压旋转喷淋,喷淋臂是不断旋转的 ...

哦哦,这回明白了,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