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十几年前的小主机 IBM ThinkCentre

楼主(2020-09-25):
10年买的二手IBM的主机,主板坏了就一直放那了,翻出来看看外壳有什么用处

网友:
非标准机箱,想换板子升级都没得搞

网友:
看到机器就知道用了超10年了

网友:
可以试试17*17的itx小板,搭配tdp 65w以内的CPU

网友:
奔四2.8,不错,我第一台电脑就是用的这个CPU

网友:
P4的CPU了,快20年了。

网友:
IBM的一代经典机型啊,Northwood核心的Pentium 4 2.8GHz,478封装,配865G芯片组
当年梦寐以求想得到一台,当时IBM的机器性价比低,同等配置,IBM的要比其他家贵大约1000块钱

网友:
IBM ThinkCentre 现在已经变成了 Lenovo ThinkCentre

网友:
可惜联想把这牌子直接给砸了

网友A:
BTX的机箱,我记得还搞过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BTX的机箱,我记得还搞过一个呢

看错了,应该还算ATX的。不过外壳长的挺像

网友:
这种质量好

网友B(2020-12-23):
老古董,什么配置呢128还是256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古董,什么配置呢128还是256呢

256的内存

网友:
主板非标。。没啥用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P4 2.8C了800MHz FSB的

网友:
拍这个PC的图,有点浪费时间吧。

网友:
机箱是真的坚固,可惜配置不行。

网友(2021-11-21):
我用类似这样的富士通小机箱装了一个车机

网友:
p4  2.8G,当时可是高端货
2005年在东莞石龙电脑城装一台电脑主机,1800元
用的是 赛扬D2.26.  内存是 DDR  /256M,当时256M要160元。  那个赛扬D2.26好像五百元左右,主板是杂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