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坏掉的万用表ELECALL EM15A,高手指点一下看能不能修复

楼主(2020-09-25):
收拾垃圾,看到原来烧坏的万用表,具体怎么烧坏的,现在也忘了,找了一块电池试了试,电阻档正常,电压档不准了。拆开看一下。没插表笔,直流电压档显示,直接上图

各个档位的显示状态。

这张图是测量220V高压的读数,比正常显示高了100多伏。

内部主板全貌,下边是部分特写

各位大神看看,能不能修复!反正要当垃圾扔的。

网友:
不是已经显示电压不足了么?当然先换电池。

网友:
电池没电了,读数也会跑偏

网友:
电池不足,基准电压下降,导致读数偏高。

楼主:
统一回复,新电池,确定电池没问题,已经用另外的表测量过。

网友(2024-01-14):
测量下R41,R42,R43电阻是否分别为1Ω,9Ω,90Ω,我的是前两个坏了,更换后正常了

网友:
测一下待机电流,正常在2.5mA,上电在测一下34脚负极和8脚正极有没有9v电压,再测34 8脚分别对COM插孔电压一个3v一个6 V
以上都正常芯片就没坏,以上正常再检查运放和运放附近的三极管8脚的芯片是运放,16脚的是逻辑芯片,不行就换运放换逻辑,这两个最不值钱!

网友:
检查运放和拔盘接触电阻

网友:
分压电阻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