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池,只要不发热也充电,没问题吧。。。。

楼主(2020-09-25):
这样做应该很危险,傻充,反正就是冲。貌似10来分钟,半个小时也没事。。。
无线鼠标里面用用。。。

楼主:
貌似还真可以???

网友:
220V的电摸一下也不会死,你干嘛不摸一摸?这种非充电的电池,不能充电

网友:
碱性电池千万别充电,否则就等着漏液吧

网友:
临时凑活用用可以,以前大学的时候,随身听的干电池经常这样干!主要那时候充电电池超贵,现在应该没必要那样做了吧!

网友A:
都用华为P40手机的人了,还在乎几个干电池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华为P40手机的人了,还在乎几个干电池的钱。       ...

我只是理论探讨一下。。。

网友:
多准备一些,过年时充,应该可以省些鞭炮的钱

网友B:
一次性电池 的内部的化学反应基本上是不可逆的,化学反应结束电就用完了。
能充电是因为内部还有些液体溶液能导电,
但是充电不能还原化学反应,
估计只是把溶液里剩余的化学物质激活了下。

网友:
可充。不过要注意小电流,是否漏液等等。金霸王一直都充着用。

网友:
可以,只能充一点点,十几次循环这样子

网友:
金霸王没电了就用傻充充一个小时,充了好几次,使用正常。有次贪心充了七八个小时,刚冲完也没漏夜,但用了几天就漏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次性电池 的内部的化学反应基本上是不可逆的,化学反应结束电就用完了。
能充电是因为内部还有些液体溶液 ...

碱锰电池和锂锰电池的化学反应是可逆的,但是依旧不可充电,充电后锌或者锂会形成尖锥状晶体,最终刺穿正负极隔离物质造成电池内部短路,然后电池BOOOOOOM。powergenix公司研究了几十年依旧没搞定这个问题。

网友:
碱性电池用到剩20%左右充电,充满后,基本相当于新电池75%到80%的样子,扣除原来电池少用20%实际放电量50%的样子;可以循环充3到5次,容量递减。充电用傻充,充电到1.6V左右即可。

网友:
上小学时买不起电池这样充过,用的游戏机的变压器,好像是十二伏来着,只敢充十多秒,多了会炸

网友:
要让干电池能充电,除非能做到熵减。

网友:
冲过南孚,可以给鼠标用半天左右

网友:
请研究一下纽扣电池,因为好些东西用的纽扣电池不好找,必要时又不能马上得到,这是可解燃眉之急的。

楼主:
楼上有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