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路由器为什么出厂时不加散热风扇

楼主(2020-09-25):
路由器发热会导致经常断网,夏天更加频繁。我在想,为什么厂家出厂的时候不先加上散热风扇解决这个问题,还要我们买回去自己动手改装?

网友A:
一个是家用没什么必要,再一个应该还要考虑功耗吧

网友:
成本问题,利润

网友:
烂货都不会管你会不会热死,好货不加风扇也不会热死。就这么简单

网友B:
24小时开机的东西不太适合用风扇,考虑加块大点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小时开机的东西不太适合用风扇,考虑加块大点散热片

完全对头!自冷的东西比强制对流强大多了,起码没有集尘问题

网友:
我自己加装了风扇,稳定的不行。

网友C:
加了风扇,第一个坏的一定是风扇

网友:
看看企业级的路由,风量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加风扇虽然是简单有效的散热方式,但带来的集尘、噪音、寿命等问题也很明显。厂家通常会在利润较高的产品上,利用金属外壳、风道、散热片等加强被动散热。至于低端产品就随意了,反正利润低性能低发热也不是很大,最多加块散热片。

网友:
成本,功耗,噪音,现在的工艺越来越好,不需要,华为ax3 pro是个例外,这个可以折腾散热,哈哈哈

网友D:
什么都能加,都能mod,都能改造,那不就就是一台多网口pc么?

路由的功能定位:厂家会反问你,为什么要加散热?!

网友E:
华硕AC88U热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家用没什么必要,再一个应该还要考虑功耗吧

广东这边家用的夏天也经常断网,用着恼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了风扇,第一个坏的一定是风扇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都能加,都能mod,都能改造,那不就就是一台多网口pc么?

路由的功能定位:厂家会反问你,为什么要加 ...

不加散热它断网啊

网友:
不加风扇让用户自己加,成本降了,还成就用户diyer成功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小时开机的东西不太适合用风扇,考虑加块大点散热片

还是有牛货自带温控风扇的,比如Linksys的

网友(2023-08-09):
引用 网友E:
华硕AC88U热的要死

11000也热的一批,最近常断网

网友:
厂家也要考虑成本,能省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