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一个温度保护电阻

楼主(2020-09-25):
今次我给大家分享的是刚才无意中发现的一个保护电阻。估且叫温度保护电阻吧,真实的名称等工程师解答。
这个是连接在电池芯正极和充电保护板之间的一个电阻,体积有点大,大概有5×3毫米左右。
因为有了这个电阻,在电池的正极和负极之间测量是没有电压的。
这个电阻的里面有个黄色的金属簧片,大概是温度高的时候断开,不知道温度低的时候能不能重新接通?求专家解答
附带提问一下,锂聚合物电池的最外一层金属薄膜破裂后流出的化学气味有什么毒?对身体有什么伤害?

网友:
好像是PPTC自恢复保险丝贴片元器件,过热过流温度上升到大概120摄氏度电阻值突然升很高。带气味的电池最好放阳台等通风好的地方,好像是毒性不小的氟氢酸等电解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