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液晶太容易碎了,不要自己换灯珠。。

楼主(2020-09-25):
之前的帖子不能编辑咯。再开一贴。
虽然很注意了,液晶还是缺了一个小角
横竖都黑了一条,大概10个像素。分辨率从2560*1440变成1920*1080
之前用发热片换灯珠,然后一坨锡短接倒数2,3灯珠的正负极连起来。
试灯的时候6组全亮了,亮度均衡,然后全部装好烤机一会,反而变成两组都不亮了。

等通用灯条到了再试一次。。。。

网友A:
胆大心细,47寸彩电我是平铺在床上拆的,背光是全串联,就烧了一个珠,直接给短路搞定。

网友:
拆屏换灯珠,最好是拿吸盘作辅助,胆大心细就可以拆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胆大心细,47寸彩电我是平铺在床上拆的,背光是全串联,就烧了一个珠,直接给短路搞定。 ...

是不是亮度也上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胆大心细,47寸彩电我是平铺在床上拆的,背光是全串联,就烧了一个珠,直接给短路搞定。 ...

拆掉那个位置亮度明显不一样吧

网友:
巧了前天第二次开50寸电视换灯珠,国产灯珠两年的命胆大心细没有什么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那个位置亮度明显不一样吧

有些许不均匀,但是在匀光板作用下,不是全白画面完全看不出来。
坏一个两个不在同一区域我觉得短路跳过问题不大,租的房子带的,要是自己家电器就拆了买灯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亮度也上去了

按说是恒流电路,即使少个3,5个也不应该提高电流的。
所以没看出太大区别。

网友D:
说起来就是泪,前两天我的康佳55"灰屏了,自己清理了一下桌面就放平拆机,结果被一个不起眼的小玩具零件爆了屏,坏掉了三分之一了 555~~~

网友:
我自己换的背光,56吋的,先在桌面上铺一层毯子,再轻轻把屏幕放下。

网友:
看来液晶屏几乎有玻璃材质,父亲的华为荣耀V10因为电池鼓包,导致屏幕裂开出现很多线条。要是有像OLED树脂软液晶屏就好了,万一电池鼓包只是屏幕翘起。

网友:
一个27寸的而已,楼主竟然搞坏了!小尺寸的液晶换灯珠只要心细没什么难度的,50以上的大尺寸才麻烦,其实也只是一个人不好操作而已

网友:
50以下,一个人是很简单的,不要短接,不要短接,不要短接火灾了你就想起来了,索尼有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起来就是泪,前两天我的康佳55"灰屏了,自己清理了一下桌面就放平拆机,结果被一个不起眼的小玩具零件爆 ...

下面得铺块布,最好是绒布,兄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