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 电磁炉维修问题请教

楼主(2020-09-25):
九阳电磁炉突然不工作了,打开一量,保险挂了,又量了一下IGBT(都是导通的),买了零件换上后不敢直接插电,串了一个灯泡,插电后灯泡先是暗的,马上变亮,电磁炉也不工作。

现在完全没有头绪了,请大侠们指点一下,还有哪里可能有问题,感谢!~

网友:
节能灯亮了!!!各种意义上的亮了。

网友:
v节能灯亮了!!!节能灯亮了!!!节能灯亮了!!!节能灯亮了!!!节能灯亮了!!!

楼主:
MD,找了半天,家里没有灯泡啊,只能去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MD,找了半天,家里没有灯泡啊,只能去买了

据说要普通白炽灯才行,100W-200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说要普通白炽灯才行,100W-200W

我用的是60或者100,抓着哪个就用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60或者100,抓着哪个就用那个。

据说高手都是随便用的,飞花摘叶皆可作为武器

网友C:
IGBT坏了不能直接换了了事,最好要换驱动IGBT的8550和8050对管,另外还要检查那三个体积最大的黑色的电容,还要检查桥堆,有时候还要检查那些体积很大的电阻。全部换了后再串灯泡试机。

网友:
节能灯亮了!!!  换白炽灯吧!

网友D:
没有白炽灯泡,可以找几百瓦的电热器具,纯电阻性负载串联在线路里,可以检查是否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IGBT坏了不能直接换了了事,最好要换驱动IGBT的8550和8050对管,另外还要检查那三个体积最大的黑色的电容, ...

大神,感谢,电容有一个坏的,已经下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白炽灯泡,可以找几百瓦的电热器具,纯电阻性负载串联在线路里,可以检查是否有短路 ...

明白了,感谢

网友:
负载端可接200瓦的白炽灯,应不亮。当你按动某个加热键时灯亮。说明修得有点意思了。若去掉白炽灯复原,能烧水了,说明你完全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