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库仑计的原理及应用

楼主(2020-09-25):
几天给自己的HP笔记本电脑更换电池芯获得成功
电脑电池的续航能力现在基本可以维持在3h-3.5h左右,很是满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707&extra=
很多朋友对笔记本电脑电池管理电路表现出浓厚兴趣,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东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对于电池提供动力的设备或产品来说,在使用电池的时候,我们最关心的,无非就是电池的续航时间以及电池剩余容量了
小到手机、笔记本电脑,大到电动自行车,新能源电动汽车,肯定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还有多少电?
因此,电池的容量管理,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早期,判断电池有/没有电,通常用测量电池电压的方法
电池电压高,OK,那就是有电;电池电压低,那就该充电了
最常见的例子:电动自行车,过去电动自行车车把上都有4-5个小灯
刚充满电的时候,它们都会亮起来,随着骑行的消耗,亮灯的数量逐步减少
到了就剩下一个灯亮的时候,一般就得下来推了

如下:这是2个电压检测型的电池容量表

这种方法好不好呢?事物都有两面性
用这种方法对电池进行检测,电路简单,成本低廉
最简单的电路几个LED+三极管就可以了
精密一点的加个运放,成本算下来,不超过5个大洋
显示也直观,故障率低,生产起来,找个工人一天就能组装一大堆
但是问题也来了,这种方式对电池检测,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精确!!!

为什么不精确?请看下图分析

以下2图,分别为镍氢蓄电池和免维护铅酸蓄电池的放电特性

首先分析镍氢电池,纵坐标为电池端电压,横坐标为电池放电量,
曲线为不同放电倍率时电池端电压和电池放电量的关系
以1C倍率放电为例:放电量由0%到85%时,电池端电压由约1.38V降到了约1.19V
什么意思呢,就是电池放出了自身蓄电量的85%,电池端电压下降了约0.19V
如果10节镍氢电池组一个12V电池组,那很好,电池放出85%的电,电压下降1.9V(10*0.19)
完全可以被检测出来,灭掉4个LED
不过请不要高兴的太早,请继续看镍氢电池放电特性,电池从放电15%开始,到放电85%为止
曲线的变化非常平缓,在这个区间里,电池放出了自身容量的70%,但是端电压变化呢
从约1.28V降到约1.19V,只有0.09V,变化非常微弱
而电池继续放电,从85%开始,电压开始急剧下降,直至放电结束
再看铅酸蓄电池的放电曲线,几乎类似
所以,能够推断出,如果用测量端电压的方式测试电池容量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电池放电存在着明显的平台期
应用到现实,应该骑电瓶车的朋友都知道,电瓶车刚满电的时候可以跑很久,一旦电表开始往下掉,很快就没电了
再者,请看2组放电特性曲线,无论是铅酸电池还是镍氢电池,放电倍率越高,电池端电压越低
如果按低倍率放电设计电量表,电池高倍率放电时,尽管电池有电,但电表也可能显示无电
还是以电瓶车为例,有时候刚充满的电池,起步或爬坡的时候,电量表总要往下掉几格。

鉴于电压检测型电量表的种种缺点,于是,另一种电池电量检测的方式被发明了出来
中学学物理的时候,学到一个电量的单位叫做库仑,其定义为当导线流经1安培电流时,1秒中通过该导线的电量是1库仑
因此,对于电池来说,Ah,mAh是为了方便计算而使用的计量单位,折合到原理上,就是库仑,所以,库仑计,测的是直流电流和时间的累积量。
这是2个单位有机的融合,既要测试电流,还要计时。
好了,时间,很好测量,有个计时器就可以了,电流,如何测量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串联电流表,对于库仑计来说
不会真盯着电流表去看的,大家都是采用在电路中串联一个电阻,通过测量电阻端电压
再根据欧姆定理计算出电流的方法测量。当然,对于一些特别大的电流,也有用互感器或者磁通门测量的。

最简单的库仑计,当属一个灯泡+一个秒表对电池放电那种方式,很多网友粗测电池容量时
先给电池充满电,然后,接个灯泡,用秒表开始计时
比如测出灯泡电流3A,过了5小时电池没电了,于是计算电池容量3A*5h=15Ah
如果你学会了这一步,那么恭喜你,库仑计的基本原理你已经掌握了。
上面所说的方法虽然简单,但是,它并不实用;对于在实验室分析测试蓄电池性能用这个方法固然可行
但是到了实际应用时,却并不可取,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电池并不是一直恒流放电
举个栗子:手机待机和通话时电流肯定不一样,电瓶车遇到上坡电流大,跑平路电流小
让你在玩电脑的时候紧盯电流表和计时器,不断在纸上记录电量数值,肯定是不可能的

所以,为了更好对电池进行管理,一系列电池管理用集成电路被发明出来
相当于为电池请了一位管家,他来负责替你随时盯着电流表和计时器,不断进行积分计算,确定流入流出电量

下面是2个带库仑计功能的电池管理单元电路
小的是手机用的,线路板左侧是普通的锂电池保护电路,右侧的是美信的库仑计DS2780和它的20mΩ电流取样电阻
大的是笔记本电脑用的,方案是TI的bq80Z75,带有库仑计,欠压过压保护一体的电池管理集成电路

对于一个电池组来说,库仑计要完成以下工作:
1、你是仓库(电池)管理员
2、负责统计仓库流水(充放电)
3、对出入库数量进行核算(电量)
4、实时掌握库存量(电池容量)
对于一些更高级的电池管理芯片来说,还可能要做如下工作:
1、及时发现满库、空仓并予以制止(过充过放保护)
2、注意库区温度合理
3、注意库存分配,保证库容均衡(每个电池都要照顾)

但是,这又出现一个问题,库仑计只能对流经电量进行检测,它怎么知道电池是否充满或者放空呢?
而我们关注的,是电池剩余容量,而并不是库仑计测得得电量。
比如你有一个水桶,告诉你刚才放出来5L水,请问桶里还剩下多少水?没法回答。
所以聘请仓库管理员的时候,你得向库管介绍仓库相关情况,比如库容多少,有几个库balabalabala
还得告诉库管,最多货能装到哪,最少得留多少库存(最高电压&最低电压)
正常情况下,在产品出厂时,工厂会向电池管理单元中写入电池信息,这是第一步
但写入的信息,只能是理论信息,库仑计必须经过电池充分的充放电才能获知电池的初始容量
这样,结合充放电的电量,我们就可以知道电池的残余容量了

栗子:一个3节串联锂电池组,额定电压11.1V,最高充电电压12.6V,放电截止电压9.0V,额定容量1000mAh
这些信息,先写入电池管理电路,相当于告知库管其工作环境
然后对电池进行深充深放,可能测得实际容量950mAh,于是以此作为初始容量100%
假如电池放出100mAh电量,那么就认为剩余850mAh,换算为百分比为电池剩余89.5%
在实际使用中,限于电池老化,测量误差等等条件,电池实际容量并非一成不变
所以在库仑计的里面还有一个容量调整的算法,会根据电池循环次数,充放电情况调整其实际容量
有些库仑计芯片,还可以通过温度对容量进行实时纠正

为什么笔记本电池更换电池芯后容量需要校准,因为更换电池芯并没有对电池管理电路得数据进行改写
管理电路仍然认为电池容量是旧电池容量,以我的电脑为例,旧电池实际容量约4000mAh,新电池是7500mAh
换新电池后,管理电路还按原来的4000mAh计算容量,电脑以2A放电2小时后,管理电路认为电池已放空
但此时电池内还有一半剩余,强行开机放电,就是为了让管理电路更新内部数据,更早认清电池实际容量

既然库仑计那么好,有没有什么缺点呢?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优点,就必然存在缺点
首先,就是成本高,之前那几个led组成的电量表核算成本也就1-2块钱
一个库仑计芯片诸如LTC2941则需要1.5美元,而且,单独一个库仑计芯片是不能自己工作的,还需要配合上位机才行,进一步增加了成本
其次,库仑计需要对电流进行检测,采用电流检测电阻虽然简单,但无形中增加了电池内阻,加大损耗
再者,库仑计要和电池心心相依,不能随意更换电池,否则会造成严重的计量误差。

完,谢谢观赏~

网友:
赶上直播了?插个楼

网友A:
苹果手机电池老早就带库仑计了。

相对电量比较准。

网友:
升入浅出的解释,非常好的原创

网友:
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
通俗易懂的解释了库仑计的原理作用。喜欢这样的科普知识。

网友:
我电动车装了铁锂,为了知道有多少电量,以免推车,装了个双向库伦计,很好用.

网友:
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受教了。
非常感谢!

网友(2021-02-08):
通俗易懂的解释了库仑计的原理作用。喜欢这样的科普知识!

网友:
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非常感谢!

网友(2021-04-27):
学习了,感谢大神科普!

网友(2021-08-15):
没用电脑版打赏过 第一次不熟悉界面

网友(2021-09-29):
引用 网友A:
苹果手机电池老早就带库仑计了。

相对电量比较准。

20年前的爱立信就有,我一直用它的手机,10格电量,能显示当前状态下通话时间和待机时间,早期待机3天的机型可以精确显示待机到1小时通话到分钟,后期省电机型偏差较大,因为实际条件达不到理论条件。而且发现在信号同样满格的条件下,联通待机时间比移动的少很多,所以嘛,信号联通有点差。

网友(2021-12-23):
不错的科普贴

网友(2022-03-31):
通俗易懂的科普知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2-05-11):
为5M补丁而来

网友(2022-07-12):
原理讲解得透彻。

网友:
很好的讲解,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