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索尼pha-1耳放拆解关键点

楼主(2020-09-25):
今天朋友上个索尼pha1 ,他自己拆了一半,拆到侧面增益开关的时候拆不了了,拿来要我帮拆,网上论坛有拆解帖子,但是都不是很明白外壳的螺丝,没有特殊的,就不多做说明,这里只说明两个特殊螺丝。

这里标签下面有个螺丝

螺丝隐藏在这个洞里面,不拆那个增益开关拨杆拔不出来的。他自己拆的那个拨杆剪了一截。

里面的小螺丝

下面是电路板,1000多块钱,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网友:
1000多来说,做工很一般化了,根本看不出索尼大法的风格了

网友:
确定这是索尼产品吗?

网友:
看到了耳放芯片是tpa6120a2
usb和dac芯片能看到型号就好了。。

网友:
楼主图片有点模糊,DAC只能隐约看出是欧胜的,USB芯片用的是C-Media。。。

网友A:
这个属于比较早年的产品了 所以内部不是很复杂 用料也不是很高档 但是音量电位器旁边那俩薄膜电容还是比较贵的

楼主:
DAC 是欧胜微的WM8742
欧胜微电子的高性能数字模拟转换器(DAC)。这款编号为 WM8742 的新DAC以专业音频应用为目标

耳机功放TPA6120

网友:
这本来就不是大法的 这是ODM产品 板子连大法那俩身份象征的logo都没有 日本有好多只有几个人小公司专门捣鼓这类产品 估计是这类小公司弄的 也可能是规模大一些的公司 比如大陆那些 不需要有会议室 办公室 休息间 研发中心 还得有个前台 弄俩小姐轮班的公司

网友:
这本来就不是大法的 这是ODM产品 板子连大法那俩身份象征的logo都没有 日本有好多只有几个人小公司专门捣鼓这类产品 估计是这类小公司弄的 也可能是规模大一些的公司 比如大陆那些 不需要有会议室 办公室 休息间 研发中心 还得有个前台 弄俩小女且轮班的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属于比较早年的产品了 所以内部不是很复杂 用料也不是很高档 但是音量电位器旁边那俩薄膜电容还是比较 ...

松下这电容并不贵 本来也不是音频电容 就是贴片版的薄膜 与常见的松下薄膜区别 无非就是没有涮颜色 没有铜脚

网友:
是索尼的便携PHA1功放 推耳机的
性能不行 pha3 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