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继电器并联可以提高使用寿命么

楼主(2020-09-25):
我想把蓝牙音箱改成触控控制电源的,用自锁触控模块控制继电器闭合,
蓝牙音箱适配器是DC 19V 3A的,
用的继电器是松乐 30V 10A的。
因为拆装挺麻烦的所以想把两个这样的继电器并联,
是否能提高使用寿命?

网友:
当然能了。但是,合理使用,一个寿命也够够的

网友:
1个就完全足够了,音箱又不是什么感性负载,功率也不大,用到音箱坏继电器都不会坏的

网友:
电流大的情况下,并联有效。

对于小信号,密封充气继电器才是正道。

网友:
这么小的电流,一个两个都可以。

网友:
小电流随便折腾,大电流延寿不好说,就和电池的均衡充电板一样。

网友:
这个电压电流下完全没必要,买个质量好点的继电器可以用到机器报废

网友:
电压又不高,直接弄个MOS管,无火花开关多好的

网友A:
同一个继电器的两组触点可以并联,独立的两个继电器并联无效。

网友:
纯粹是浪费,说好比做木桶,你的木桶有一片木头的高度是其他木片的3倍,并且还用了双层的。

网友:
并联的可靠性比单独使用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继电器的两组触点可以并联,独立的两个继电器并联无效。

层主正解。
支持一帖。

网友B:
    基本不能。
    一般机械继电器寿命主要在触点上,不管是不是感性负载,在接通和断开的瞬间,触点都会产生火花,久而久之,触点就会氧化、积碳或黏连。
    如果两个触点并联,不管是不是同一个继电器的两个触点,总有些许区别,通断有先后,这样火花就会集中在先通后断的那个触点上。
    继电器比较常发生的故障是积碳满了或者黏连无法断开,无法接通的故障少见。所以说基本不能延长寿命。。。就用单个继电器就好了,选型合理的话,数百万次的通断寿命足够了。

网友:
看似两个继电器各分一半的电流,其实不然,无论如何两个继电器的动作都不可能严格同步,总有一个首先吸合从而负担了全部启动电流,即使是一个继电器的两个接点并联使用都存在类似问题的,所以建议不要并联使用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不能。
    一般机械继电器寿命主要在触点上,不管是不是感性负载,在接通和断开的瞬间,触点都会 ...

完全同意,继电器一路只能用单触点,双触点并联用在超过一个触点额定电流的情况下是完全无效而且十分危险的,我就试过用双触点继电器触点并联做功放喇叭保护试图降低接触电阻,结果出现了触点黏连导致烧喇叭了!

网友:
两个继电器并联,需要的驱动电流大一倍

网友:
弄个好的继电器比什么都强,养生壶原来的松乐很容易会坏,拆微波炉上的松下再也没问题

网友:
应该用晶闸管和继电器配合才对,晶闸管负责通断,之后继电器吸合减小导通损耗!!!

网友:
非要两个的话,把常开触点串联起来才会延长寿命,虽然电压低,但你开合的是直流,和交流不一样,交流能靠过0点灭弧,直流不行,直流继电器简单一点的灭弧是靠磁吹灭弧,就是在触点里导线绕个简单的线圈,断开的时候负载电流通过线圈产生磁场,利用磁场把弧光吹灭。你这么小的继电器只能靠断口了,不然会有拉弧而烧蚀触点,串联使用会增加弧光距离从而缩短灭弧时间。继电器上的参数也说明了这一点,交流断开功率明显的要比直流断开功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