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UEFI简单WinPE启动

楼主(2020-09-25):
家里两台电脑都uefi启动,所以要安装系统就不需要老式boot引导,网上那些PE都是在U盘创建1~3个分区不太喜欢,我又是强迫症就研究PE启动原理,想直接复制几个文件到U盘就能启动,经过测试复制4个文件到同一文件夹就能完美启动PE,U盘也不用被各种写盘工具分区了。

原理:
1.电脑开机UEFI首先寻找BOOTX64.efi
2.BOOTX64.efi寻找BCD
3.BCD寻找BOOT.SDI、BOOT.WIM
电脑就顺利进入PE桌面

修改BCD就能让boot.sdi、boot.wim这两个文件随意改变位置及名称

大神勿笑,纯属小白个人度娘后才能实现这样简单U启动

网友A:
可是efi分区不支持ntfs和exfat啊,这样你U盘就只能用fat32分区,单文件不能超4g,还是单独拎个efi分区最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efi分区不支持ntfs和exfat啊,这样你U盘就只能用fat32分区,单文件不能超4g,还是单独拎个efi分区最实 ...

U盘用exfat格式、我把EFI文件夹复制的U盘就OK了,这个efi/boot/文件夹里就4个文件

网友B:
用UltraISO,往U盘刻录的时候用隐藏分区功能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ltraISO,往U盘刻录的时候用隐藏分区功能就是了。

U盘还是被分区了,强迫症表示受不了,复制4个文件到U盘不是更简单?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U盘用exfat格式、我把EFI文件夹复制的U盘就OK了,这个efi/boot/文件夹里就4个文件 ...

你bios添加对ntfs和exfat的支持了吧,原生uefi如果把efi文件夹放在fat文件系统以外的分区是没法启动的,这个不具备通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bios添加对ntfs和exfat的支持了吧,原生uefi如果把efi文件夹放在fat文件系统以外的分区是没法启动的, ...

肯定要修改的,不然随便从微软ISO直接提取这4个文件就能启动,那也太方便了。我原先就是傻傻的ISO提取文件却启动不了!

网友:
这个不错 有机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bios添加对ntfs和exfat的支持了吧,原生uefi如果把efi文件夹放在fat文件系统以外的分区是没法启动的, ...

目前大部分的主板UEFI都能支持EXFAT,部分出厂都能支持NTFS,但是FAT32还是最稳的

网友C:
it天空的优启通虽然也分区,但普通模式下是不显示启动分区的,隐藏分区是任何系统下都不显示的,也不影响使用不怕格式化,虽然你只有四个文件,但扩展性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it天空的优启通虽然也分区,但普通模式下是不显示启动分区的,隐藏分区是任何系统下都不显示的,也不影响使 ...

个人使用,无需扩展

网友C:
楼主这桌面图片可否压缩后上传共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桌面图片可否压缩后上传共享一下?

图片也一般,百度上搜到的。上传有水印!

网友D:
ventoy 它不香么?

https://www.ventoy.net/cn/index.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ventoy 它不香么?

https://www.ventoy.net/cn/index.html

窝草,功能正是我要的。
下载看压缩包里30多个文件,太多了,我的最求就是文件数越少越好!

要是一个文件复制到U盘就能启动PE就好了,明知不可能,我还是白日做梦一下,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entoy 它不香么?

https://www.ventoy.net/cn/index.html

我之前试过,ventoy虽然不错,但载入wim的pe后,pe里的很多附加工具载入不进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试过,ventoy虽然不错,但载入wim的pe后,pe里的很多附加工具载入不进来 ...

一些底层的工具好像确实容易出问题,
我也觉得不咋稳,

不过相对于你的要求来说,
ventoy 已经算是很香的了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了。